ONDA P41ND3主板供电正常无复位(修复)

楼主(2014-05-24):
今客户送修一块ONDA P41ND3主机过来,通电无显示

拆下板出来检查,检测REST灯亮不跑码,按供电----时钟----复位来找

1. 万用表测 VCORE、内存、桥公电、总线都有电压正常

2. 再测时钟 供电有3.3V ,示波器测晶振有波型,再测PCI B16 和SPI BIOS 6脚都有波型,其它不太好测没图纸
     将时钟周边的330电阻快速测一片,都有看来时钟正常

3.再查复位,复位是有条件的,VCORE PG(VRMPG)--->南桥--->IO
        1----VRMPG:VcorePG(RT8802A 2脚)有电压力1.1V--再经周边两只三极管Q15 Q12(c脚)转换在VRMPG信号到南桥有1.25V
            (凭经验通常在VRM旁边两只小三极管,上CPU和无CPU上电对比一下电压就知道有没问题了)
        2 ----南桥没价值换(先排除周边)
        3.----复位电压正常3.3-5V:     IDE 1脚 只有1.25V、 PCI-EX16 A11、PCI  A15 IO8712F(37脚) 只有1.3V

                   看来是有东西把复位拉低了, 没图纸,先从简单入手(网卡、声卡、IO)
                   拆网卡后,测还是1.3V。
               剩下是声卡和IO 8712F-S ,声卡很小坏先不管了。

        拆下IO 从料板上拆下一只换上, 上机测试跑码了,主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