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华硕显示器,亮一秒后黑屏,改高压板问题依旧!

楼主(2014-05-24):
        一台华硕显示器,开机显示一秒后黑屏,强光下能看到显示内容,但经测试光管没问题。怀疑高压板问题,就直接外加高压板尝试开机,问题依旧,而且高压包发烫,请问我的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是需要检测或注意的?
        (另外,在没有插入信号线时正常开机能看到华硕LOGO,一会正常待机,指示灯变黄,如果输入信号后灯常绿,只是一秒后黑屏)
        还有就是,在接电后高压包位置会有吱吱声响,会不会是高压包问题呢?
   在线求助,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在接电后高压包位置会有吱吱声响,会不会是高压包问题呢?

网友:
你把板上的高压板供电去掉了吗  不去掉后加的没法工作的

网友:
老老实实换灯管吧

网友A:
你改高压条后 得把他原来的高压电路去掉  不然还是会保护的

网友:
灯管问题,要去根的话,就换灯管吧。外改高压板能亮但是上管很暗,看客户修多少钱能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高压条后 得把他原来的高压电路去掉  不然还是会保护的

谢谢!我刚才尝试把高压条几个引脚焊点去掉,但外接高压板与灯管线接头却发热烧焦,是不是与我的是四灯板,他的机是两灯有关呢?

网友B:
你一根本根灯测下。看有没坏的灯管。有坏的就用二灯的高压条就OK。要是坏掉了三根那你就换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根本根灯测下。看有没坏的灯管。有坏的就用二灯的高压条就OK。要是坏掉了三根那你就换灯管吧

这机本身就两根灯管哦

网友:
你说的和你名字一样,好逗哦,你的四个灯管,显示器两个灯管,看出问题了吗?自己想一想,一个四 一个2

网友:
有的测试不出来得,换灯管试试、、、、、

网友:
真是 豆豆   你2灯的显示器 用什么4灯的高压板啊  你得用2灯的高压板啊

网友:
一般还是觉得灯管问题大些。其实可以换接灯管试下不就知道了啊。我就备着两灯管来 测试的。

网友:
先测一下高压板供电是不是超过了你换的高压板的电压最大值,如果没有,断开原高压板供电,仅给通用高压板供电,去掉亮度调节,如果还不行,看看是不是开关信号问题,看看开关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C:
我累个去,就当我前边的没说,你丫的四灯高压板接两灯,不保护才怪,你个菜菜鸟

网友:
楼楼逗比不解释

网友:
用高压条直接替换试一下!!

网友D:
换灯管啦,或直接换LED灯条,就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累个去,就当我前边的没说,你丫的四灯高压板接两灯,不保护才怪,你个菜菜鸟

我的确是菜鸟,这几天才开始研究显示器维修,今天的机确实在两灯管的,但我手头只有四口的高压板,最后我还是用这块板改好了,把原来的高压包拆掉后,只接电源和开关线就好了,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灯管啦,或直接换LED灯条,就一步到位

灯管没事,改高压条搞定了!

网友:
首先你应该把板子的供电,开启信号,亮度调节信号全部断开,如果改板后高压那还有声音,灯管您 是怎么测试的呢?就是测试能亮吗?

网友:
双灯管的坏了一根另一根也会受影响

网友:
你有测试你的灯管好的吗

网友:
那是对你的高压板质量不过关。

网友E:
这种不像是应该与灯管有关系,要进不步确定,但我修过这款,属于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不像是应该与灯管有关系,要进不步确定,但我修过这款,属于电源板的问题

确实只是高压板的问题,改了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亮下就灭  无非就是 3中情况最常见 一种是 高压板 改个高压板就会 好 然后就是 电容 470UF 25F 或者是1000UF 25V的 换完也会好 然后就是灯管,这是我修显示器一来最常见的 3中情况,还有就是 戴尔的显示器 最容易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