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维修手册

楼主(2014-05-24):
1 CHECK PSON#是否為+5V
2 CHECK 漏電流是否OK
3 CHECK +5VSB,+3VSB,PWRBTN#(+3V)是否OK
CHECK 32KHZ 振盪器是否振盪;若有1V的壓降則更換32K振盪器;量32K振盪器的補償
電容值與正常主机板是否正常,若都正常更換南橋
CHECK SUSC#及SUSB#是否正常 , 用示波器量有無3.3V電壓值 ; 注意有少數機种,只
有在 POWER ON 的情況下SUSB#,SUSC#才3.3V,如A7V133机种
CHECK PSON#是否開路,用三用表量ATX POWER 14PIN到 AS99127F的35PIN是否有開

确定PWRBTN#是否正常;用示波器量ASUS芯片第63PIN當POWER PANEL 按下時,ASUS
芯片的63PIN是否有由高電平轉到低電平再轉到高電平.用三用表量從POWER SWITCH
到AS99127F的63PIN和南橋的線路是否正常
插上電源按下PWRBTN按鈕后CHECK 一下PSON#是否拉低,若PSON#信號拉低了但是
電源沒有供出電,則說明主机板上有SHORT現象.請檢查一下板子上的+12V , +5V , +3V ,
VCORE 有沒有對地或相互之間有沒有SHORT.
對K7VT2這种机种要注意一下Q5 和 U10 這兩個零件是否NG.U10這顆IC主要起CPU
的保護作用,若CPU 的溫度過高或不對它會關掉机板電源,所以有時插上CPU上不了電時
檢查一下CPU溫度偵測那一部分線路
對於GPRO OR PE-PRO的机种若提供給网絡芯片的+3VSB電壓沒有的話也會造成
AUXOK信號被拉掉導致無法上電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

GEMI  第 2 頁 8/15/2011

FF
FFFF
FF,
,,
,00
00無法開機
無法開機無法開機
無法開機

對於FF,00 無法開机有几种現象下面分類說明
(一) DEBUG 卡上全點
無ASUS芯片
這CHECK主机板上的基本電壓  VCORE  , +2.5V_DUAL , +2.5V ,
VTT_DDR , VDDQ , +3V , RESETCON#(+3V) 是否OK种現象主要是沒
有PCIRST#或者是南橋沒有發出PCIRST_SB# . 先
CHECK X3(14.318MHZ)是否起振及到南橋的48M_SB , PCLK_SB ,
14M_SB , APICCLK_SB , 66M_SB 這几個頻是否OK
3 CHECK PWROK_SB是否OK.(例:K7VT2)

有ASUS芯片
先CHECK一下POWER PANEL上的RESETCON信號是否OK;用示波
器量RESETCON信號是否為+3V,若RESETCON信號為低電平,用三用
表量RESETCON這個信號的二极体值是否有對地SHORT或偏低若是
則檢查相關線路及ASUS芯片
CHECK進入ASUS芯片的ASIC_CLK是否OK,若無或頻率不好則檢查
相關線路及倍頻IC是否OK
CHECK進入ASUS 芯片的+5V,+5VSB,+3VSB,VCORE是否OK
CHECK進入ASUS芯片的PS_PGD是否OK,這個信號是由ATX POWER
供給ASUS芯片的,若不OK的話可檢其相關線路
CHECK ASUS芯片輸出的IDERST# , PCISLOTRST# , MIORST# ,
RSMRST# , ICHPCIRST# 的二极体值是否OK,若有哪個不OK則檢查
其相關線路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

GEMI  第 3 頁 8/15/2011
(二) DEBUG卡上鎖定后地址OK數據全為FF
       ISA架構
(A/A MUX)
對於這种現象主要是CPU不能讀出BIOS中的數據.先CHECK BIOS 是
否空燒 ,更換BIOS看是否OK
CHECK BIOS上的VCC , CS#(片選信號) , MEMR#(讀允許信號)三個信
號是否OK,正常的話CS#和MEMR#這兩個信號的二极值應OK且上電
后應能量到+5V的電壓.對於這种机种若CS#和MEMR#這兩個信號的
二极值正常,但上電后量不到+5V電壓,則更換一下GD75232
CHECK SUPER I/O上的PCICLK(19PIN) , LAD[0,3](23~26PIN) ,
LRESET#(27PIN)是否OK
LPC架構(FWH)
CHECK BIOS上的RST#是否OK,正常的話有+3V電壓且按下
RESETCON后這個信號會由高轉低再轉高
CHECK BIOS上的FWH_PCI_CLK是否OK,正常的話用示波器可量到
33MHZ的頻率
CHECK BIOS上的FWHIC是否OK,這個信號是用來選擇BIOS處于哪
一种模式,當高電平時表示選擇了A/A MUX模式(ISA构架),為低電平
時表示選擇了FWH模式(LPC构架)
CHECK BIOS上的FWHHINIT#是否OK,這是BIOS的一個初始化信號,
正常的話用示波器可以量到+2.5V的電壓
CHECK BIOS上的LFRAME#是否OK,用三用表和示波器量它的二极值
及電壓是否正常
CHECK BIOS上的LAD0~LAD3是否OK,用三用表和示波器量它的二
极值及電壓是否正常
7 以上信號都OK,則CHECK一下BIOS是否空燒,更換BIOS看是否OK
注:對於以上兩种架构南橋不良或工作條件不夠也會出現此种現象
(三)
CPU不能工作
這种現象就是插上CPU跟不插CPU跑的數據地址是一樣的
先CHECK CPU的VCORE 是否OK,若不OK則檢查與VCORE相關線

CHECK CPU的PWROK是否OK,若不OK則檢查ASUS芯片發出的
PWROK 是否正常
CHECK CPU的CPU_RST#信號是否OK,若不OK則檢查ASUS芯片發
出的ICHPCIRST#,供給NB的
HCLK_NB,HCLK_NB#,+2.5V,+1.8V,+1.5V,VDDQ , 66MHZ等信號是否
正常,特別注意INTEL芯片組的HUB_LINK信號不良也會造成CPU無
CPU_RST#信號
CHECK CPU的HCLK_CPU,HCLK_CPU#,GTL_REF,ADS#, INIT# 是否
OK
CHECK NB的HVREF,HI_REF,TESTIN#是否OK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

GEMI  第 4 頁 8/15/2011
(四)
活檔
對於AMD CPU 則 CHECK CPU的HAIN#[2,14] , HAOUT#[2,14] ,
HDINCLK#[0,3] , HDOUTCLK#[0,3] , HD#[0,63] , HAINCLK# ,
HOUTCLK# , PROCRDY,CONNECT這些信號的二极值是否OK
對於intel CPU則 Check CPU的
HA#[3:31],HD#[0,63],HDSTBN#[0:3],HDSTBP#[0:3],HDBI#[0:3],
RS#[0:2],HREQ#[0:4]這些信號的二極值是否OK
CHECK V_LINK BUS 的VAD[0,7] 是否OK.當DEBUG 鎖定跑單步,
在第一步時,DEBUG上顯示的DATA 和 ADDRESS都不正确,如
DATA:FFFFFFFF ADDRESS:000BFBFD0 ,則先查這些信號
CHECK BIOS上的XA[0,18],X,7] 是否OK.當跑單步時數據為全 0 ,地
址OK時請先查這些信號D[0
CHECK PCI介面的信號AD[0,31] ,C/BE#[0,3] , FRAME# , DEVSEL# ,
IRDY# , STOP# , TRDY# , INTA# , INTB# , INTC# , INTD# 是否OK
CHECK 進入SB OR NB 的頻率14MHZ , 33MHZ ,66MHZ ,
100MHZ/133MHZ 是否OK

C0
C0C0
C0無法開機
無法開機無法開機
無法開機

Check Bios,使用PCI_ROM卡看是否能跑過,若能跑過則可能Bios燒錄不良所以Change Bios
若是AMD CPU則Check CPU的HAIN#[2:14]、HAOUT#[2:14]、HDINCLK#[0:3]、
HDOUTCLK#[0:3]、HD#[0:63]、HAINCLK#、 HOUTCLK#這些信號是否ok
3 若是INTEL CPU則Check CPU的HA#[3:31],HD#[0:63]這些信號是否ok
Check 倍頻IC發出的頻率14MHZ、33MHZ、66MHZ、100MHZ、133MHZ是否ok,若發出的
頻率很雜則Change 倍頻IC
Check SMBus Signal( SMBDATA#、SMBCLK#)是否ok,這兩個信號會從SB出發到ASUS芯片,
倍頻IC,DIMM,語音報警IC,若中間的線路有問題 上述零件不良都會造成C0無法開機
若以上都沒有問題則Change ASUS芯片,倍頻IC、SB、NB。更換以上零件時按從小到大的
原則更換
對於一些有PCI外設的機板可以先Check 這些設備的工作頻率是否ok,如LAN CHIPSET的
25MHZ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

GEMI  第 5 頁 8/15/2011

C1
C1C1
C1,
,,
,C3
C3C3
C3,
,,
,C5
C5C5
C5無法開機
無法開機無法開機
無法開機

1 目檢DIMM 插槽是否缺PIN或折腳及週邊的排阻是否有Open or Short
2 把每根DIMM Slot 都插上Memory Module .再開機檢查狀況是否還是一樣?
把所有Memory Module 全數移除再分別於每個DIMM Slot 上插上Memory Module ,檢查
是否有任一個Slot 插槽是可以Work?若有其中任一Slot 可以Work 表示必須check 所有無
法work 的DIMM 的訊號
檢查DIMM Slot 無法Work 的流程:請先Check 每根DIMM 的Clock 是否正確,電壓 &頻
率是否正確?另外請檢查每根DIMM 的Clock 頻率是否正確?
MEMORY 的架構是採陣列方式排列所以MA 是其Address,在要讀取或寫入資料之前會送
出行 Address及列Address 那DIMM 如何知道是行Address 或是列Address 就是以CAS ,
RAS 為準.所以在維修Memory問題前可先行Check CAS , RAS 是否有動作?(以示波器量測
訊號是否有動作?)你可以一直按Reset 使M/B一直重覆POST 的動作如此你就可以Check
出此訊號是否有動作.若想知道詳細動作及訊號動作的先後順序可參考SDRAM 的動作原

6 另外有些M/B 若未上DIMM 時Clock 並不會送出,所以要檢查Clock時請先插上DIMM
7 用示波器量測NB的工作電壓:1.25V,1.5V,2.5V和工作頻率100MHz
8 用示波器量測DIMM插槽上的6個133MHz
插上DIMM空卡,利用電流法,用電表量測空卡上的信號,確定NB及週邊的排阻是否
Short,Open,NG,並判定PCB板是否斷線
10 Check MA[0:12],MD[0:63]信號到MCH是否Open or Short
11 Check 1.5V,2.5VSTBY,+3.3V,DDR_REF,VTT,DDR_CS#是否正常
Check DDR_CLK、DDR_BA、DDR_DQS[0:7]、DDR_DM[0:7]、DDR_CAS#、DDR_RAS#、
DDR_WE#是否正常
13 Check SMB_DATA、SMB_CLK是否正常
14 若以上都沒有問題則Change NB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維修手冊
維修手冊

GEMI  第 6 頁 8/15/2011

FLOPPY TEST FAIL
FLOPPY TEST FAILFLOPPY TEST FAIL
FLOPPY TEST FAIL

1 首先測一下確定是否為 FLOPPY FAIL
進入CMOS 內Main選項內的Floppy是否已被Disable及Advance內的I/O Device
Configuration下的Floppy R/W是否正确
3 CHECK SUPER I/O and GD75232是否有OPEN OR SHORT
CHECK FLOPPY 的
DENSEL#,MTR[0:1]#,DRV[0:1]#,WDATA#,DIR#,STEP#,HDSEL#,WGATE#,RDATA#,
TRK0#,INDEX# ,WPT#,DSKCHG#各信号的二极体值是否正确
CHECK SUPER I/O 上的 I/O CLOCK是否正确一般為24MHZ OR 48MHZ
6 Check LDRQ#這個信號是否OK, 若以上都OK則Change Super I/O
對于華擎的机板若在進DOS前出現 "FDC FAIL" ,若以上信號都OK則可考慮換
GD75232(因爲GD75232不良會導至Super I/O 不能正常工作)
对于K7VT2這种机种若各种信号都OK,更換SUPER I/O 又无效就測一下此板的网絡
功能是否OK,若不OK則更換NB

网友:
太多了,眼睛看花了,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5-08-08):
看得有些乱,是楼主太专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