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214显示器暗屏维修

楼主(2014-05-24):
接一三星214显示器,拿来一看在铁框框里装着就知道是油田上用的,接电接信号屏闪一下就暗了,手电照屏里有显示无背光。
报价XXX信心满满的拆机,看电源板有电容鼓的以为捡了大便宜,换掉接电显示无信号输入背光正常(没接VGA信号)。高高兴兴装机。
接上信号一试,擦,还是那故障。上论坛搜有高人说是驱动板程序错,刷机就好,找遍了也没找到此机程序。
客户要的急,只好从背光上解决了,电源板背光部分有三个信号一个0N/OFF、另外两个是亮度。其中一条接到A358F,找了个LM358的电路和这个对比下差不多,是个双运放,其中一路组成Squarewave振荡器信号供另一路输入与亮度信号处理输出PWM至高压PWM芯片控制背光。实测不接VGA信号时两路亮度信号一路2.5V,一路没有变化,一直是0V。
断开驱动板过来的一路亮度信号,短接去高压侧ON/OFF和此路亮度信号,试机OK。

A358F芯片1脚输出波型:

A358F芯片7脚输出波型,输出至高压PWM芯片控制部分

兰色圈内断开的一路亮度信号,红圈内ON/OFF和亮度信号短接

试机OK

网友:
没有更换358直接短接就行了。

网友A:
这样改,关机后,屏发白不?要全改好,不能联一上几点就OK

网友B:
这问题 应该是没有开启信号造成的吧   就算刷了程序估计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关机后,屏发白不?要全改好,不能联一上几点就OK

开关机正常,相当于亮度信号受控于ON/O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 应该是没有开启信号造成的吧   就算刷了程序估计也不会好

这个是通病的,三星显示器坏程序的多。
开启信号是正常的,亮度信号不接VGA也是正常的,只有接了VGA亮度信号不正常

网友:
没看过显示器的的电路图 简单吗?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只是屏靓点。。电路块质量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