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5003

楼主(2014-05-24):
亲们这个PQ5003工作原理,放这里主要起什么作用的我不是很懂,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D/C#是插适配器是低电压 还是你自己去看下黄鑫船老师的讲解 你就会明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7608-1-1.html

网友:
这些管子都相当于开关管的

网友:
这是一个复合开关管吧.

网友B:
起保护作用的,当后极出现问题PQ5003内部下边的三极管导通使PQ5003内部上边的三极管导通使适配器电压加到PQ5001栅极使PQ5001截止保护后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是插适配器是低电压 还是你自己去看下黄鑫船老师的讲解 你就会明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 ...

相当不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保护作用的,当后极出现问题PQ5003内部下边的三极管导通使PQ5003内部上边的三极管导通使适配器电压加到PQ ...

谢了,我在慢慢的分析分析

网友:
复合开关管???

网友:
这个我也想问, 前天有个本本,这个管子坏了, 我师父换了个高电平导通的, 我问他这个工作原理,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