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大的联想G450维修

楼主(2014-05-24):
同行拿了台联想G450笔记本来修。故障是插电源就白屏。主板没工作。说是雷打的。拆机吧。。。目测网卡跟IO都明显的糊了。肯定是坏了呗。由于没有现成的KB926QF D3这个IO。就先给客户报价了。说好的屏测试不到不知道是好坏。只有先修好主板才知道。同行说先修吧。发了芯片回来。待机0.07A有点高了、。先通电试试。电流上到1.1A不动了。明显的没跑数。雷打的重点还是从网卡这块查起。量到网卡供电Q12这的时候发现这个三极管导通了。立马更换。3.3V出来了。咦。反而不触发了。触摸法则。摸到网卡边上的U41这的时候。剧烫型号是ATMLH942。直接上了个924上去。OK还是不触发。继续量呗。量到PU503的时候发现这个的1跟2脚的阻值很低,2脚是接地的1脚是个1.5V的供电啊。明显不对。型号是G2992在料板上找了个RT9173D换上去。看了脚位一样就换了。也没找PDF。开机触发了。电流也上去了。跑数。心里喜啊。可是马上来问题了。断电了。难道还有问题?手摸了下南桥。哇靠烫死了。看来桥也坏了。更换呗。30分钟后。。。桥换好了。通电。开机久违的LOGO 出来了。桥也不烫了。接客户的屏试呗。没显示。奇怪了。咋这么多问题呢。难道屏也坏了?马上拆开换咱的新屏试试。果断的好了。奶奶的一个雷坏的可真多啊。亮机进系统。给客户报价了呗。结果可是气煞我也。不修。说屏坏了。。。。当时那个无语啊。做维修的可真不容易。后续。 新建 WinRAR

网友(点评):
修之前没谈好吗?怎么就不修了呢?恢复现场吧。

网友(点评):
不先报价,就会白搞

网友:
找块料板塞给他。

网友:
后来怎么了。G450这款机器非常耐用也熬不过雷击诶。

网友:
要是换了我,修你妹,修好收了多少钱呀

网友:
这种最好是事先说好,看人家多少内修,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我连拆都不拆

网友:
同行没跟人家沟通好。哎咱们也没辙。修了那么久还

网友:
图片文件过大。上传不了。郁闷了。抱歉了各位。只能搞个版号的图片。别的图片怎么弄都不行。纠结中

网友:
做维修的可真不容易。遇到这样的客户真是无语呀.

网友:
煞血客户呀,他不修你没在给他动点手脚,要不然就赔死了

网友:
现在维修真难做啊

网友:
不修正常,遇到这样的只能看运气

网友:
楼主 下次要张记性哦  像这样的  料板准备好.   不修料板装给他  好板留下来  ,咱们的时间当真不是钱啊

网友:
等不修  在想修的话   就是换板对待   不修拉倒

网友:
就是,维修真悲催,提前保大概价。。接受不了就不拆了

网友:
尼玛 这种最坑了悲哀吧楼主

网友:
做维修难呀!一般客户修机心理价位都有上限的!!

网友:
试着调整一下价格,看看客户能不能接受 ,修好了也不太想折腾了,如果死一根盘不修起码搞一两个时钟让它不亮机,这样子把机器还给他,结果他装个屏就能亮,太便宜他了吧

网友:
悲催的楼主,做维修的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既然修之前都考虑到屏了 花10分钟就能测试下了
这种雷击的要是复杂建议报价前考虑清楚
(别老说 换个板子了 客户看见不好 ………………)

网友:
雷打过的。进过水的。事先都要把所以部件测试好。像什么CPU 内 存  硬盘  屏  ,如果没有东西测试也要给用户说个有可能其它的东西会有问题。 再报个大约价。如果不修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