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的铁壳mos管

楼主(2014-05-24):
一台B470 待机过高 论坛有人说是mos上管出问题。本人新手。请问下这种焊接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和技巧。 小白焊接其他的没问题 ,这种第一次弄。请大师指点

新手多练练焊工就好了 风枪控制好就搞定了 你的待机高是铁MOS的问题 先确定在动手 …GOOD LUCK

网友A:
焊盘加满锡,和普通的一样换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加满锡,和普通的一样换

我想怎么取下来的。呵呵

网友:
风枪吹就下来啦!这个就是焊上去要注意不能吹太久,容易吹坏

网友:
这是很普通的事啊,上面有锡就行了,一般拆下来,直接装就OK了

网友:
加点焊锡膏 对着吹

网友B:
这个容易,焊膏烙铁加有铅锡丝点住铁壳,风枪300度对着吹,一会就下来了。新的管子里面的引脚点加锡再回焊。注意锡别加太多。

网友:
看过高手直接用小管代换的

网友:
估计你是修不好了

网友:
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只有自已多练吧.不是别人说两句你的焊工就提高了.焊工是维修最重要的东西啊

网友:
焊工要做到随便拆换桥,显卡.不出问题不会增加故障这样才好排除法.我一般怀疑哪个桥有问题我直接换.就算错了我的故障也不会变.

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
楼上BGA真有这么牛么,多次加热对桥还是有损坏的

网友:
我们小白呀  焊工不行呀!

网友:
凤抢吹上去有点难度,吹久了就会坏了,这铁壳虫里面就有一点点跟主板接触的地方,温度合适要速度点,本人也吹坏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易,焊膏烙铁加有铅锡丝点住铁壳,风枪300度对着吹,一会就下来了。新的管子里面的引脚点加锡再回焊 ...

需要风枪和烙铁配合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风枪和烙铁配合着啊。

单用风枪也可以,只是比较慢,我都是风枪烙铁一起上,很快就焊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用风枪也可以,只是比较慢,我都是风枪烙铁一起上,很快就焊下来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

网友(2014-07-19):
管子地下烧糊了   需要飞线的 咋整 有高招吗

网友:
我一般先在乌龟管上上锡 焊盘上上锡 这样一吹就上了 不容易坏

网友:
一般拆下来,直接装就OK了

网友:
加上助焊膏,用烘枪吹下来,装的时候先把新的元件加上一点锡,不能多了,一点就行,然后对准第一脚位,再吹上去,记得不要吹的时间过长,即可搞定。

网友:
最重点就是,,焊好后,,测量,全合格才能上电,,不然会坏一大片

网友:
最好是换相同的铁壳MOS管,用风枪吹即可注意温度就行

网友:
论坛里好像也有用其他MOS关改的,觉得换铁壳的麻烦就试试用其他的MOS管飞线把

网友:
风枪伺候。

网友:
就跟吹普通 MOS管是一样的

网友:
过外机器还的国内版?这个你要搞清楚,国外版的个国内版的芯片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温度要掌握好,不能吹太久,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