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 A480-i3不开机,电池可开机

楼主(2014-05-24):
之前是插上可调电源来回晃晃可以有待机的,也可正常开机,把电源接口加焊了下,确定接口是好了装上机,但插上电源后没反应,之后再怎么试都没反应。

网友:
你这是断线了吗

网友:
可能有断线

网友:
仔细查一下,应该还有断线!!

网友A:
你插入适配器,把电池也装上, 看能不能检测到适配器, 有的本子小电池没电,不插入大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昨天我就碰到一个很奇怪的机子,不插大电池触发断电,不插硬盘,触发无显示,我还以为让我拆烂了

网友:
看一下隔直电路到电源口这部分电路,可能有短路的,导至电压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插入适配器,把电池也装上, 看能不能检测到适配器, 有的本子小电池没电,不插入大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说出来让大家注意点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要么是这板正真的问题出现了,,一步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说出来让大家注意点

老华硕的机器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查电源的时候量下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我认为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应该重点在适配器这面,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吧电压拉低了。

网友:
后来我测量适配器接口到PL2是连接的,但电压就是不一样,我直接把这两级用线连接好,插上可调电压有待机,开机正常,之后测试一直没问题

网友:
楼主把你的图纸分享啊

网友(2014-07-16):
厉害啊 或许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