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K系列高温,风扇狂转,吹冷风,鲁大师一压100度

楼主(2014-05-24):
烦人的K系列高温,风扇狂转,吹冷风,鲁大师一压100度,手上接了一台k43SD,4.1,娘的,外吹冷风,里面用鲁大师一测,80度,一压,100度,确定铜管没坏,散热自己处理好了。听说有人刷BIOS弄好过,不知道哪位高手提供个BIOS,再下感谢。

网友:
如何解决的呢。没有写出来嘛…………加了铜片?还是换成了好的硅脂?

网友A:
楼主只刷BIOS就解决了???

网友:
论坛有相关BIOS 我刚查了下 你去找找吧

网友:
我的k42jr rev4.0也是 一开机就温度96度,过了一个多小时就自动关机,刷了几个 bios也没有解决

网友:
用手摸摸啊,芯片很烫外吹冷风,那就必须是铜管坏了

网友:
如果散热是好的,可以考虑下测温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刷BIOS就解决了???

这个是通病,有人解决过,只是有些高手弄出来,不愿意和别人他享

网友:
楼主刷bios好了没有?换个散热器看看。一般是往外吹热风啊。咋可能是冷风?

网友:
刚在淘宝订了改良的散热片,等到了,给大家信息,我觉得不是散热片的事

网友:
大哥,我头一次听说刷BIOS给机器降温的。。要不就是芯片坏,要不就是散热器坏。

网友:
应该多逛逛论坛,这样的问题很多,有一个台湾的坛友的帖子中集合了很多同款型号机器的BIOS,发帖前多搜索一下论坛。

网友:
散热口出来是冷风?那铜管散热器肯定有问题啊,吹出来热风才是正常的,要不怎么起散热作用呢?个人觉得和BIOS关系好像不大

网友:
都说刷BIOS 能好 !不过华硕的BIOS 很乱套啊!

网友:
量一量CPU周围有一个温度控制芯片VCC有没有供电
如果没有供电,风扇就会狂转,然后会发出一个SHND的指令给系统供电芯片,机器就掉电了。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哈哈

网友:
应该是BIOS 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你用收摸CPU的温度了吗,是不是很烫,或者是机器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机器退了,不好意思,顾客不好说话,第二天就要机,所以就退了,本来想换铜管再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