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160G硬盘 不加电

楼主(2014-05-24):
手里有一块日立160SATA的硬盘 好长时间了 客户换下来的 据说打雷坏的(我是小白,不知打雷是否能引起这中故障)。现象就是不加电,各位有什么好注意,能修好吗?
硬盘

网友:
有没有硬盘电路维修方面的资料呀,有点电路基础,想自己修试一下!

网友:
小白,同求这方面资料!!

网友:
会电路基础的就查下这个电路板供电是否正常, 不会的就只有找一样的电路板代换试下

网友:
换个电路板看看~~兄弟

网友:
电机驱动芯片坏了,建议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