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纠结维修

楼主(2014-05-24):
由于本人维修量大,全是我一个人修.所以一般的机子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里坏了,我很少去查图.除非有缺电压的我才会去查图.要是每台都要查图才能修好那我只能喝西北风了.还好本人不看图可以修复80%.剩下的就要看图仔细研究了.

进入主题.V360.一代I5,发热大老虎,拿来同行说会花屏.我开机却一切正常.看了几个小时电影还是没问题.打电话叫同行取回.可同行却说有问题不肯取回.说100%确定有问题.叫我再测测.头痛.最怕修这种机器了.不管他丢一边去.过了一个星期,同行电话问修好没.我这才想手上还有这台机.拿出来再试试.却开机无显.靠,终于出问题了.看可调电流跑到0.64不动.估计CPU没有工作.折机测试无CPU电压.找它的芯片ISL62882.测试工作条件.查到1脚PG信号无电压.测他的上接电阻一端3.3正常.另一端无电压.打阻值无短路.一般PG跟好多串一起的.先不管,测试别的电压看正常.因为别的不正常也会导制CPU PG不正常.但是测到除CPU电压不正常之外别的都正常.我也懒得细查,MH55直接加焊.试机一切OK.反复测试没问题.放在这里明天再试.到了明天试机故障依旧.我的天啊.这怎么么回事啊.,用风枪吹一下MH55.再试机正常.二话不说直接换桥.手上没有MH55.只能用57代换吧.BGA半个小时搞定试机.OK.再放一天明天再试.故障又一样.坑爹啊我最烦这类机子.修好都没多少钱挣,

看到NEC大电容.CPU后面有NEC大电容.想也没想,直接拆了更换.试机OK..好放一天,明天再试.到了明天试机又不亮,电流跑到0.64,唯一不同的是在0.64停几分钟会自动重启正常显示.靠.什么板子.这么垃圾.还有同行所说的花屏现像我倒现在都没看到.没办法无招了.只好网上下图仔细研究.PG不出.我就先从PG查起.先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PG测试都是3.3V正常.但看到VCCP的PG跟ALLPG相连的一个电阻没有了.

如上图.R542没有了/不管了直接把两个点短接.试机正常.放几天再试也正常.但花屏我确实到现在还没看到.还要观几天吧.现在修机真不容易.如果每台都是这样的搞好几天,那不如关门了.真心想接到的都是通病机该多好.

网友:
楼主牛B呀!专干通病机!!

网友(点评):
我就喜欢修痛病机来钱快.貌似你就是专修二修机的高手.敢问你一个月收入多少?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纠结
既然没有了 R542 U65没有开启 如何工作?
希望你明天就见到花屏 直接修好 ……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哪能修每台机器都要用到图纸呀。

网友:
问题总是自己发现的才是真问题,呵呵    希望不是花屏引起的无PG,

网友:
现在问题是VCCP上下铁壳管子好烫.但使用正常.这两个MOS管以换新.还是烫

网友:
坑你呢,故意拆的。

网友(2014-11-15):
不可能是花屏引起的无pg信号

网友:
pg信号与自身好坏,工作条件,还有其他电压输出正常有关

网友:
解决了就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