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不能正常启动,内存检测不过。

楼主(2014-05-24):
电脑主板不能正常启动,内存检测不过。通电后,主板故障诊断卡显示C1,但喇叭不响(正常是显示C1并报警),内存没有问题,内存供电也正常但就是检测不过。如果不停的按重启,就有可能会检测通过怎么回事

网友:
系统总线供电也正常吗? 不防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后请报出结果!!!

网友:
AMD主板吗,看看CPU座子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

网友:
有时用 万用表测量电压时自检就会突然通过,喇叭开始报警怎么回事

网友:
你把北桥压住试试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主板是单桥的,已经压过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虚焊,因为如果不停地按重启几十下就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