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4-05-24):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Z360的笔记本,插电无待机,按开关无反应。马上拆开来,发现外观没腐蚀,没烧毁痕迹,插电,按开关还是无触发,习惯性先放下电子电,再接电,自动触发上电。哈哈,以为捡到大便宜,过了几秒,自动断电,再按开关又没反应了。量了一下开关发现开关短路了,果断拆掉。再通电又自动触发了,过几秒又断电了,这是,什么玩意,这是,测试3V5V电感发现没电压,待机IC是RT8206B,论坛上面好多人说,加热一下EC,又可以开机了,我试了一下,果然真的开机关机正常了,等几分钟冻下来又不触发了,奇怪了,还是踏踏实实找图纸慢慢修吧,按图纸一步步查, 测IC  6脚输入20V正常,4脚也有4.5V,7脚LDO和19脚VDD 5V正常,就是14和27脚3V5V_EN开启只有0.8V,查来源, 是5V_AL经过电阻PR145,转换过来,测电阻39K没坏,是不是后级拖低了,查SYS_SHDN#的来源发现 线路来到PD9,图纸上PD9是空料的,那只有是前面的问题了,心里想,会不会是IC,拖低了,果然换一个新的IC上去,嘻嘻,查14脚EN脚5V 正常,3V 5V待机正常,用镊子短接一下开关,又正常上电了。等主板冻下来,又不触发了,测14脚EN又变回0.8V了,静下来,抽了一根烟,想一想,用可调电压给14脚EN脚加一个5V去满足开启,怎么试都正常了。会不会是电容漏电,认真看了一下,开启电压唯一就是靠5V_AL来提供,会不会是负载不够?查5V_AL出来只经过两个电容,一个pc133,一个PC140,先拆个PC140,再通电,开启电压正常了,待机正常,冻下来试都正常了,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万恶的电容

网友:
楼主修的给力!!

网友A:
习惯性先放下电子电
楼主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好身手   收多少钱?

网友:
我修过一个  也是pc140   电容坏  是一个z470   不过是开机掉电

网友:
这种关键要找到故障点

网友B:
这种软击穿的问题真是不好查啊,死得不三不四的电容最蛋疼了

网友:
电容漏电不好修

网友:
什么情况,电容把电拉低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这个型号 ,也是这个问题,修起来也用了好几天,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性先放下电子电
楼主这句是什么意思?

就是主板拆掉主板上的电子,BIOS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击穿的问题真是不好查啊,死得不三不四的电容最蛋疼了

一个电容引起的,不好找出来,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2014-07-18):
引用 网友A:
习惯性先放下电子电
楼主这句是什么意思?

zhen  bu  d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