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音量键问题

楼主(2014-05-24):
IPAD2 音量键+加 无反应   - 号键可以用              更换开关线无效      系统刷过一样,但是你放一会儿不管他 声音+键自动弹出来。 是不是哪短了? 有遇到过的朋友支个招。

网友A:
七字小板出问题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字小板出问题了,换一个试试

是这个的问题。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