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14-05-24):
  今天遇到个奇怪的联想一体机!客户说之前也开不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今天又开不了...好吧检查吧...拆开里面非常干净,上可调电源有待机0.012~0.014左右的电流,19v未见大短路,电池3v充足,跳帽电压也对,晶振正常起振波形也对..开关处也有3.3v的电压按理应该没问题才对..但就是不能开机!..之后去处理其他事...回来一按又可以开了!!客户急着要就拿回去了..还是没搞懂哪出了问题...一般这样的多数和晶振有关系..但波形又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是不是那里有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里有接触不良啊。。。

应该是晶振或者桥,昨天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