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屏更换驱动板后高压管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4-05-24):
我的一台冠捷916SW+显示器更换了一个淘宝拍的带电视功能的驱动板,利用原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上后屏闪一下就灭,不能点亮使用。线只接了12V、GND、ADJ(驱动板上是ADJ,电源板上是DIM)、ON/OFF,电源板上的5V空置未用。所有原件都是好的,驱动板程序也是烧录好的,但不能点亮液晶屏,求各位大哥帮忙,小弟在此非常感谢。

你确定 程序刷的对吗 驱动板上的电压出来全没~!~

网友A:
驱动板上是ADJ是白平衡!应该还有一个EN{触发}!你测测开机时驱动板有没有一个电压从0 升到3点多伏,关机又变成0伏!这根接电源板的ON/OFF就对了!
祝你成功!

网友: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遇到过有一些是低电平控制开,高电平时关的,如二楼说的可以测试一下控制信号有无

网友:
你的信号开启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是ADJ是白平衡!应该还有一个EN{触发}!你测测开机时驱动板有没有一个电压从0 升到3点多伏,关机又 ...

我是“驱动板12V接电源12V,驱动板ADJ接电源DIM,驱动板GND接电源板GND,驱动板BLON接电源ON/OFF”这样接的连线。那个驱动板上的BLON接口好像是 背光高压板控制,就是无法点亮,闪一下就灭。求大哥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有一些是低电平控制开,高电平时关的,如二楼说的可以测试一下控制信号有无

请问一下,那,怎么改才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驱动板12V接电源12V,驱动板ADJ接电源DIM,驱动板GND接电源板GND,驱动板BLON接电源ON/OFF”这样接 ...

驱动板输出的触发电压不对!你量一下多少伏!再把原来的驱动板装回去再测看看多少伏!
要是比原来的电压高就接个电阻试试!要是不行就得把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了!或者改个高压板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输出的触发电压不对!你量一下多少伏!再把原来的驱动板装回去再测看看多少伏!
要是比原来的电压 ...

那我试试,谢谢

网友:
你问下 淘宝店主你的驱动板的发出的开机时高点平  还是低电平呢   还有就是 程序刷的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输出的触发电压不对!你量一下多少伏!再把原来的驱动板装回去再测看看多少伏!
要是比原来的电压 ...

我测了下,新驱动板的信号启动电压是5V,旧电源一体板信号启动电压是3.3V,如果加电阻应该加多大的呢,除了加电阻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我是业余的,对着方面不是太了解,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下,新驱动板的信号启动电压是5V,旧电源一体板信号启动电压是3.3V,如果加电阻应该加多大的呢,除 ...

加个可调电阻!然后好用了再量阻值!

网友:
ADJ直接接5V试试看嘛

网友:
开启电压ON没接吧,AD接不接都行,ON得接

网友:
触发没有接对

网友:
看来线没有接对,重新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想说。。。。EN信号哪儿去了

网友:
是不是开启电压不够啊,你接到屏供电上试下能不能亮,还有确定你的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哪里那么麻烦,飞三跟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你测on/of电压开机状态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的高压板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