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高端板都用的八脚场效应管关于新的管子怎么测量有点 ...
现在高端板都用的八脚场效应管关于新的管子怎么测量有点困惑

楼主(2014-05-24):
现在技嘉华硕贵点的板子上面的场馆都是八脚的,对于我们一直修台式机不会修
笔记本
的来说是个难题呀!求各位师傅指点指点。。。。。。。。。。。。在下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单场管还是双场管

网友:
跟笔记本的一样啦

网友:
一般的供电管都是N沟道MOS管,123是S极,4是G极,5678是D极

网友:
4楼说的没有错,大多是N沟道管123是S极,4是G极,5678是D极。测的时候和老一样测量就OK了。

网友:
其实都一样的测试,只是很多脚都连在一起,123是S极,4是G极,5678是D极

网友:
其实我很喜欢用这种管子的。比以前的管子好久点 ,123是S极,4是G极,5678是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