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108上网本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4-05-24):
今天接一台海尔X108的上网本,客人拿来是不能进系统,以为是系统或硬盘问题,于是拿来系统U盘准备检查下硬盘,发现无法进入BIOS,USB(全部)接口也无法使用,取掉硬盘跟键盘故障一样。判断为主板问题,报价,开单,拆机。。。测USB接口,供电正常,阻值正常,便想到是南桥问题,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个NH82801GB的南桥做BGA后,测试,故障依旧,上基地查资料,发现很少有相似的案例,顺便在基地论坛下了个BIOS,抱着试试的想法,于是刷了个BIOS ,测试,接上键盘,数字灯亮了,再进BIOS,正常,太高兴了。。。呵呵,此机修复。

网友:
时钟你有没有测啊

网友:
无法进BIOS,肯定先解决这个故障呀。呵呵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里禁止USB了。不信你进BIOS看看有没有禁止BIOS这项。

网友:
是禁止USB这项,搞错了。

网友:
先易再难 你BGA技术过硬个 要是开不机怎么办呢 先从简单入手。

网友:
这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先刷bios

网友:
楼上的  人家说了 BIOS进不去  怎么进BIOS禁用呀   两个老残呀  BIOS进不去 当然先刷BIOS了

网友:
问题:这样如果是把电池去掉,短路RTCVCC不知道能好不。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里面禁用USB,可以拔掉电池试试

网友:
之所以做先做南桥是因为客人机器来的时候键盘是坏了,所以不能确定能否进BIOS ,用外接键盘,发现USB接口不能用,故先做南桥,后才刷BIOS的

网友:
之所以先做南桥,是因为客人机器拿来的时候键盘是坏的,用外接键盘时发现USB口不能用,所以进不了BIOS,故先做南桥无果后才刷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