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c.h55t 已经跑到d0 然后发内存sda 只有1.6V 要3.3才正常

楼主(2014-05-25):
接下来追SDA电路是从一s18-B的8脚芯片出来的,然后换了它,还是不出来3.3 v还是原来1.6   再S18-B 芯片是一个三端稳压器过的 ,换之,一样是1.6,量一下三端稳压6.0V 查它周边的分压电阻,一个201    200欧电阻,一个09A 不知多少阻,刚好一个板跟这个样的,能亮机的,就都换过来了,还是一样sda 1.6V没思路了,大家帮帮看还有那里问题。。。。。
供电,时钟,复位,  这些是不是条件可以了,才有后面的跑码, 怎么跑码D0 才有内存供电SDA 不足呢,真是搞不懂了,时序不是供电,时钟,复位 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这样都有了,是不是能跑码了,  那怎么,都跑码到D0  供电还不到位呢,  跟维修时序,不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