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49没内存供电,s3_state为0是正常吗?

楼主(2014-05-25):
内存供电VCC_DDR没有。相关的信号5VDIMM,ATX_PWROK,1_8VREF都正常,芯片U2的供电也正常,两个MOS管的G极没有电压。芯片和MOS管都换过了。而Q1的第二脚S3_STATE(南桥输出)为0,正常吗?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这个信号为低,不影响出内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