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时会一闪一闪的,闪的时候会黑屏

楼主(2014-05-25):
原来没有这现象,后来换了新主板后就有了,具体的情况是:开机看电影上网的时候没有这现象,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显卡温度高了就有了,但是显卡温度不超过60度,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换台主机测试

网友:
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你换个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器问题吧,感觉的话是显示器的驱动板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示电源析坏了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好吧,显卡拆下来擦擦金手指就OK了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的问题的话,一、屏有问题。二、高压板问题。三、灯管问题。先排除屏的问题。在改高压板再换灯管吧。。

网友:
显卡金手指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如何不玩游戏不出现这问题的话 显示器肯定没有问题 哪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