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高压一体板bn44-00341a无背光

楼主(2014-05-25):
bn44-00341a没有背光。也没有思路,不知从那里下手,求助高手指点下

网友:
那么费事干嘛,直接改高压板!1

网友:
楼主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在液晶显示器上,直接改个高压板吧,把精力都放在笔记本上吧。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不是短路的,先刷BIOS啊,上次有个红屏的也是BIOS刷好的

这个问题刷程序是不管用的!
哥哥,人家是黑屏,没有背光,刷个程序管用吗?

网友:
灯管有没有问题 测试了吗

网友:
常规的电压检测都没说,怎么知道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呢?

网友:
改高压很快的

网友:
昨天就搞了一台高压的

网友:
一闪即灭 先看看灯管有没有坏的
一点都不亮   看看高压板的开启电压有没有3v以上   看看是不是到芯片了
这个高压板故障一般都是该高压    修的很少

网友:
谢谢大家了,这个是46寸的大显示器,不是普通小的显示器,前两天在网少淘了个一样的等下去跟客户试下看下有用不。,

网友:
是不是高压问题呀??

网友:
是三星LA46C530F1R吗

网友:
高压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是改,该修的还是得修,要不技术怎么进步

网友:
还是改个高压板省事啊。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的供电,NO,ADJ等信号

网友:
检查供电.......................

网友:
高压有问题,因为高压的器件(如·高压包)不好买,一般改比较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