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TC_RST# 变成了1.05 正常吗

楼主(2014-05-25):
      去掉了电容电阻直接j1j2飞线同时 被拉低 1.05 正常吗  不插电源0.87 v

网友:
一般都是3v吧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1.05不正常,。正常为3。3

网友A:
电阻电容不能去掉。这个是RC延时信号,去掉了肯定不行。有时间顺序的。

网友:
这是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肯定不正常了
正常是3。3V

网友:
卡看卡科尼赛克

方坤 -6 严禁灌水
笑睇人生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不能去掉。这个是RC延时信号,去掉了肯定不行。有时间顺序的。

  我知道  我想确认是不是原件的问题

网友B:
J1 节点电压是3.3V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1 节点电压是3.3V没问题吧?

没问题  j2 1.05 排除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  j2 1.05 排除电容电阻问题

那就查后极了电路吧。。。

网友D:
正常为3.3V  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为3.3V  后级短路了吧

阻值650没有吧

网友:
都是大峡们呀

网友:
看来要 学习理论了

笑睇人生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7-14):
SRTC_RST# 变成了1.05 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