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S 不触发 无35V

楼主(2014-05-25):
我的情况和下面这个贴子一样,就是不触发,无进水,刷了bios没有,开关有3.3V按下开关0V
########
惠普4421s 不触发 求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7559-1-1.html
(出处: 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_迅维网)
########
不触发
主板维修

网友:
有的笔记本3v,5v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同意楼主:
3.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图纸没有时序吗?

网友:
那你看看35V开启是不是EC控制的
要是的话 那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
只有结果 没有测试的参数 无法评论。。。。。。。

网友:
你会看图吗 你没查 on2 on1吗

网友:
待机 KBC_PW R_ON 电压由EC发出
查下EC的条件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英业达代工,要有3V5V,KBC_PWR_ON必须为高电平,让ON1 ON2为高电平,这种现象大部分是BIOS的问题,还是多刷几个bios吧

网友:
on1 on2 0V

网友:
被一个bios坑了,又找了个刷上,亮机了,居然。
这个bios好使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