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5寸显示器开机白屏带彩色竖条时间越久就越深色

楼主(2014-05-25):
想问下师傅 这个驱动板怎么量里面的电压和信号正常

网友A:
有图纸  还有就是找个屏测试就知道驱动板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

网友B:
可能刷MCU程序才行!或者屏线看看

网友:
感觉是屏线问题啵,先换屏线,不行换个通用板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  还有就是找个屏测试就知道驱动板是不是好的了

发现2颗电容和地线不相通 会不会是这里出问题 红圈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刷MCU程序才行!或者屏线看看

发现2颗电容和地线不相通 会不会是这里出问题 红圈哪里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找个驱动板试一下。要是屏没事就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换通用的 先把你的花屏有竖线的问题解决,看看有用不,没有用的话,就是屏故障,你也可以采用编程器把MCU刷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现2颗电容和地线不相通 会不会是这里出问题 红圈哪里

电容有耦合作用和滤波作用,滤波的一般有一脚接地,耦合就不用接地
液态电容一般都有一脚接地,可能你没测好!

网友:
真的 需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耦合作用和滤波作用,滤波的一般有一脚接地,耦合就不用接地
液态电容一般都有一脚接地,可能你没 ...

但是电容写是10V 但是我测量只有3V 那又怎么解释?

网友:
驱动板吧    之前遇到过

网友:
还是先试下屏有没有问题先,再看下电路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