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61主板常出现的风扇反复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4-05-25):
修了一片ZOTAC索泰的主板。型号ZT-H61D3-S4V.图片太大 上传不了,风扇反复转一下就停, 是主板上给内存供电的5V滤波电容引起的。

网友A:
楼主修主板收多少米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主板收多少米米

跟客户报的 100元,主板还在我这里的。如果给商家修40

网友:
收用户100到正常 你太廉价了吧 收商家才40 钱都让商家赚了 自己付出的就让商家转下手全把钱赚了

网友:
是啊!收用户100到正常 你太廉价了吧 收商家才40 钱都让商家赚了 自己付出的就让商家转下手全把钱赚了

网友:
其实h61没跑马  跑不过都会这样

网友B:
h61最低50到60同行 。。。客户 120左右 或以上

网友(点评):
现在的H61也是300左右。。。 难高价有点难度。。

网友(2014-06-27):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很容易就看到了

请问是看波形上方的失真吗.谢谢

网友:
我们这里修主机板.客户端100-130

网友:
能报到100这价钱不错啊。。。

网友(2014-05-25):
那H61主板维修该收商家多少?   不同地方价格不同,听听你们的意见

网友:
主板价格越来越低了

网友:
楼主,电容滤波不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 看是去很容易,你是如何找出这个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
是全板拆啊    还是 测电压

网友C(2014-06-24):
用示波器很容易就看到了

网友:
没示波器的我们不是悲剧了。

网友:
       用示波器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最低50到60同行 。。。客户 120左右 或以上

各个地方不一样的,我们浙江网购提厉害的,你报个120,客户才不会修呢,直接网上淘宝一块,除非碰到傻B,

网友:
我们这里修一片板才收30元勒

网友:
电容引起的?明显鼓包了吗

网友:
这故障有波波就好修,没有波波就难找点了。。

网友(2014-11-15):
波型不对还是??不是一下就停了吗

网友:
楼主你也太可怜了哇米米确实少觉得修主板好不来米米

网友:
怎么测电容坏了

网友:
那么贵成吗 新主板才多少钱了 报高了 搞不成

网友:
我是小白没示波器,修主板也换电容,就看看电容鼓包就换,有大师们的经验我就不客气学习了

网友:
我这里收50元。可惜没有碰到这样的板子修呀

网友:
修板好累哦

网友:
H61这么新的机器也和那些迅驰的一样的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