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N4030 i3 480 版号:09259-1M 通电不断重启,带着CPU

楼主(2014-05-25):
客户发来一台N4030   一代I5 独显 HM57南桥。没进过水,没修过。裸板测带着CPU自动开机到0.6掉电,不断重启。不带CPU加电0.2自动重启,声卡换了,EC bios刷了,还有说南桥问题的,加焊了一下也不行。  哪位仁兄修过?知道一下吧,崩溃了都 、、、  在线等

网友A:
我也有台差不多问题的机器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差不多问题的机器  你解决了吗

没呢,正在想是不是得换个南桥。你的呢?要是解决了记得说一声

网友B:
0.6要么CPU电压没出来。南桥会比较大

网友C:
再刷个BIOS试试,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D:
我一台是不触发,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要么CPU电压没出来。南桥会比较大

不带CPU的时候0.2  。加电的瞬间测各电感电压都正常,不是`CPU供电的事吧,它自动加电重启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刷个BIOS试试,不行换个CPU试试

EC  bios  还是南桥的?

网友:
我觉得换个CPU试试;有类似故障换U好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台是不触发,加焊南桥好了

我的要是也不触发就好了。。。

网友(2014-07-01):
看看那些电压不出来,或者短路

网友:
修好了吗
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换北桥 OK的   有例子

网友:
供电都出来 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