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bios密码问题求解

楼主(2014-05-25):
1如果笔记本BIOS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新手不太了解  自己的想法如下  希望和我详细说下
      BIOS密码忘记了刷BIOS可以解决吗?
      BIOS密码存贮在BIOS芯片里面还是存贮在其他存贮芯片里  小白不懂求解说下  谢谢

网友:
刷BIOS就有可以解决了,就是存在bios芯片里面滴,相当于装系统,前提是你有bios文件和编程器。

网友:
刷BIOS可以,但有风险

网友:
刷BIOS有风险   换BIOS芯片呗

网友:
bios文件和编程器解决。

网友:
小问题啊

网友(2015-03-02):
需要书BIOS  但是如果刷BIOS还没好的话  那你要考虑是不是还有密码芯片了

网友:
用U盘引导启动或者光盘引导,进入dos工具箱,里面有破解BIOS密码的工具,叫做Debug
输入 -o 70 10回车
     -o 71 10 回车
     -q 回车
搞定

网友(2019-09-18):
笔记本bios密码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77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