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代换

楼主(2014-05-25):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M5A78L-M的板子,无内存供电。内存PWM芯片是RT8120,找了几个PDF引脚一样的芯片焊上去都不行,无意中焊上一个RT8105,谁知道内存供电1.5V出来了,但CPU供电只有0.95V,不跑码。也不知道CPU是不是坏的。看网上其他人的贴子,在跑码之前内存供电就是1.5V,所以本人认为RT8120可以用RT8105代换。

网友:
最好原值代

网友A:
补充:换了一个CPU,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换了一个CPU,正常亮机

RT8120可以用RT8105代换。。这两个IC代换后稳定吧一???

网友:
换了好不好用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换了一个CPU,正常亮机

我试过华硕M4A78的板子RT8105不能用RT8120代换,不过不知道8120能不能用8105代换

网友:
看下PDF就知道啦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看下PDF就在能不能代换了

网友(2014-07-01):
我也 遇到了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到底能不能代换啊。。。。

网友:
我一块七彩虹的不可以代换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RT8120,也用RT8105代换了。

网友:
不知道功率一样不

网友(2014-11-22):
不能换,我的是华硕板子,换了之后内存供电才1.1v,cpu供电升到2.2v
别误认子弟

网友:
上假负载试试电压如何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昂达N78的主板原用8120的用8105换上不成没电压出的用原值换就得

网友:
我也去试一下。楼主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