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南桥BIOS 解决更换南桥后风扇狂转问题 BIOS

楼主(2014-05-25):
此BIOS可是花钱买来的   先贡献给大家

E40南桥BIOS 解决更换南桥后风扇狂转问题.zip

网友A:
这几天群里讨论一下问题,就是你这个机器,南桥下的BIOS拆到,都能亮机,你信不?

网友:
楼上的,南桥的BIOS拆掉还能亮机?有这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群里讨论一下问题,就是你这个机器,南桥下的BIOS拆到,都能亮机,你信不?

这我还真没试  不可能吧

网友:
你不信吧,一开始我也不信

网友(2014-07-09):
一会我拆掉拭拭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BIOS是 独显还是集显?    板号多少? 提供信息能全点不

网友C(2014-08-15):
这BIOS就是论坛的,花冤枉钱,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BIOS就是论坛的,花冤枉钱,还不能用

我是TB上买的  我只是共享出来  我用的是可以的  你不能用或用了不好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自己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我还真没试  不可能吧

真神奇, 刚刚试机了, 马屁的不用南桥BIOS真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