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能开机进系统,经常会出现短暂的死机,约摸一分钟后恢复正常

楼主(2014-05-25):
我这有一根 2G   kvr    ddr2    800    台式机内存
金士顿
1.8V
能开机进系统,经常会出现短暂的死机,约摸一分钟后恢复正常,想问一下各位大大,这个怎么修?

网友:
这个内存好像是网吧机上拆下来的。好像是,,记混了,,

网友A:
风枪伺候,不行,没招了。

网友B:
可能是内存 显卡不兼容 !

网友C:
出现短暂的死机 还是看电源供电够不 硬盘线接触好不 硬盘有没有问题 硬盘供电不足会出现象你这样的问题 修到过一台 是ATX5V电源才有4.8V 就出现你这现象  电容外观没暴 代换正常 在没出现过

网友:
换电源试过没

网友D:
显存坏了,用MAST软件测一下哪个颗粒坏了,换吧

网友E:
内存看似简单实则也不简单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是不是桥稳定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伺候,不行,没招了。

风枪吹哪里?内存是真没地方下手啊...挺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内存 显卡不兼容 !

独显拆下来也是这样的问题,换根内存问题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短暂的死机 还是看电源供电够不 硬盘线接触好不 硬盘有没有问题 硬盘供电不足会出现象你这样的问题 ...

  换根内存问题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内存 显卡不兼容 !

拆下独显问题同样出现.....

网友:
换过,问题同样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坏了,用MAST软件测一下哪个颗粒坏了,换吧

颗粒,换颗粒?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看似简单实则也不简单

对啊,就是不会修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