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10-3(板号DAOFL5MB6D0)无线网卡不能开启维修

楼主(2014-05-25):
接手一台联想上网本S10-3,故障无线网卡无法开启,其实还有一个故障,找不到蓝牙模块,这是修到后面才发现的。
刚上手,拔无线开关没有用,无线指示灯不亮,按快捷键也不行。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装了个系统,还是没有用,只有拆机检查。测量mini卡槽,供电正常,无线网卡的开启也正常,但4244脚有1.2几伏的电压。

顺着信号找去,到了这里
本来是要用RF_ON#这个低电平来开启无线指示灯的,但没有用,WLAN_LED#WWAN_LED#连接的电阻虽然没装,但是是直接短接的,指示灯信号开启是由BT_LED来开启的,BT_LED应该是个高电平,使PQ56导通,使LED3负极接地,才能使LED3也就是无线指示灯发光。经测量,BT_LED为低电平,那LED3肯定就不会发光了。继续追查BT_LED的来源
来自这里,这个CN6连接着一个小板,测量CN61脚,没有电压,继续查BT_VCC的来源,
BT_ON#控制开启的,根据信号名称,应该是个低电平才能开启BT_VCC,测R197一端有15V,另一端0VQ25肯定被导通了。测Q25B极,果然是个高电平的BT_ON#,接着追查BT_ON#(这个应该是蓝牙的开启信号),是由桥发出的,并由+3V上拉

这里我估计这个BT_ON#要想低电平,那就应该要由桥内部来拉低,否则它就是是高电平,蓝牙就无法开启,因为这个BT_ON#没有去其他的地方。在这里我应该是走了弯路,我直接把Q25去掉了,不让蓝牙的开启受控,如果把BT_ON#直接接地应该也是可以的吧。拆掉Q25后,再测BT_LED3.3V有了,指示灯亮了。心里大喜,装上无线网卡,进系统,先是提示找到蓝牙,但还是提示无线网络未开启,我这时真想XXOO这机子了。没办法,我又量了一个mini卡槽的接口,20脚的WLAN_OFF_R#为低了。好吧,既然你不给我开启,我自己来一个行了吧,各位看官请看下图
直接断掉D4,从U5这个没装的元件4脚取3.3V,直接飞线到D4的正极
开机,进系统,终于提示检测到多个无线网络信号,总算是弄好了。但有一点想不明白,为什么去掉Q25后,EC发出的WLAN_OFF#为什么就变为低了呢,WLAN_OFF#一低,那WLAN_OFF#_R#肯定也就低了,刚开始的时候WLAN_OFF#是为高的。在这里附上图纸,有兴趣的就分析一下吧。
联想S10-3 QUANTA DAOFL5MB6D0_1117

网友:
亲,你的图片挂了,希望你能不上图

网友A:
楼主,无线的开启信号是由南桥直接控制,EC间接控制的。EC控制开关硬件,南桥控制开关软件,就是说用手拨开的那个无线开关是由EC控制的,而键盘上无线开关通过EC由南桥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无线的开启信号是由南桥直接控制,EC间接控制的。EC控制开关硬件,南桥控制开关软件,就是说用手拨开 ...

估计EC是要检测RF_SW#这个信号为高,才会发出高电平的WLAN_OFF#。RF_SW#这个信号没有直接去控制无线网卡的开启,RF_SW#连接笔记本上的无线开关,我现在去掉D4,所以拔开关,不受控了,可以参照图纸看看

网友B:
LZ修这故障能收多少钱呢?
我觉得加个USB无线来得快些

网友:
精彩,很少修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要是我直接搞个USB的好了,不过楼主修的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修这故障能收多少钱呢?
我觉得加个USB无线来得快些

钱不是问题,只是想把问题解决,顺便也能多点维修的经验

网友:
直接把网卡18 20脚保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心思缜密,技术精湛

网友C:
直接22脚用胶带、黏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22脚用胶带、黏住就好了、

不敢用那个信号,如果卡槽出现什么问题或是无线网卡有问题,把那个信号拉低,机器点不亮就不好了

网友:
我从来没有没点亮过啊

网友(2015-07-25):
无线一般客户都不远修的多都是换USB网卡的多!维修费客户接收不了!

网友:
以前论坛里有直接屏蔽20脚ec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我都是报价修主板 客户不接受就叫她加USB的网卡

网友:
没碰到你这样的问题,强制开启无线网卡信号倒是弄过,或有的是直接换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