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后还是原故障,什么问题,bga机器加焊的,难道是显存坏了

楼主(2014-05-25):
显卡加焊后还是原故障,什么问题,bga机器加焊的,难道是显存坏了

网友:
图片地址:

网友:
问题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显卡芯片是否好坏

网友:
应该换显卡芯片

网友:
你确定显卡芯片没坏吗?

网友:
你如何判断是显卡问题的,你只是桥工?

网友:
显卡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