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26s艰难维修

楼主(2014-05-25):
昨天接的本本,惠普4326S,拿来上电不跑码,1,1电流一直不动了,AMD 独显,经验觉得是北桥问题吧,就拆机加焊,但是故障依旧,测了下各电感对地值,发现PL3对地值4欧,图纸上1.1伏的感觉应该不是这问题。看看3 5 伏都出来了!
   先刷BIOS再说,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是4326s但是版号不对本本版号DASX7AMB6E0,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G_20140525_104551但是网上的后几位是6F0的样子吧,先刷了再说,问题来了刷了不开机了,连3  5 伏都没有了,待机都没有了,重刷,故障依旧,再换个bios,其他网站下的还是一样,而且校验要出错,果断换个芯片刷,还是不行,没办法吧备份的刷回去,回到原来故障!
    没办法只有再找原因,拿来仔细仔细看板子,发现南桥动过,没有封胶了,果断加焊了下南桥,还是不行,上家是不是换过的,先换南桥试下,等接半小时芯片来了再换上,哎,你懂得,故障依旧啊,现在怀疑是不是PL3短路了,烧机大法果然无敌,烧到北桥发烫,我去,哎下班时间到,明天继续!
   一来换上,佛祖保佑总算亮了,测PL3阻值 20多哎,亮机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G_20140525_105433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G_20140525_105354
    很多问题啊 大神勿喷,没有技术含量感觉,线路还是弱点啊,呵呵分享给大家!BIOS在资料里有哈我发上去

网友:
大哥,你这叫艰难维修啊,看阻值就不对,还干南桥干嘛,上到1.1北桥可能性大啊

网友:
学习   拿分

wudongjie93 -5 严禁灌水

网友A:
先吹一下北桥、最好不要一下就上BGA

网友:
这样子维修技术真不怎么样,哪有你这样的,条件什么都不查就干,人家干什么你干什么,服了。

网友:
修的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吹一下北桥、最好不要一下就上BGA

有的时候吹了也是不显示的!

网友:
amd的北桥就是容易坏啊

网友:
写贴也是要花时间和功夫的,能发到上面证明楼主还是费了心思的,赞一个吧,同是天涯小小白

网友:
能看出来楼主很艰难 呵呵 不过修好就行 赞一个

网友:
维修都是要经历种种难,才成长过来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这么谦虚 以后肯定是高手

网友:
觉得不对径就 干 这样的代定北桥

网友(2014-06-25):
楼主辛苦了,进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问一下你,你烧机,是不是直接在1.1V上面接电压,还是主板全部加电!

网友:
能发到上面证明楼主还是费了心思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