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N4050 5声报警 RTC_AUX_S5 被拉低 求帮助

楼主(2014-05-25):
收到一台DELL N4050 独显机
刚开始故障为待机偏高 0.13 待机芯片 51125 发烫
检测51125 8脚 VREG3 只有1点几伏 明显骗低 对地阻值也偏低
直接烧机 摸到 Q6001 发烫 更换后正常开机点亮

但后面问题也来了  插电自动 开机5声报警 这问题原来我也遇到过 CMOS电池没电 或者 RTC_AUX_S5没电压过来
实际检测 COMS电池3V正常 但RTC_AUX_S5 只有0.2V R6006 检测正常
RTC_AUX_S5对地阻值 70多欧 也不知道这个正常不 RTC_AUX_S5去的地方我也都看了也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地方
还有就是插上适配器3D3V_AUX_S5 有3V后, RTC_AUX_S5 又正常有2.8V电压
想不明白 如果RTC_AUX_S5有短路 为什么 3D3V_AUX_S5 过来的正常 而只有 CMOS电池+RTC_VCC 不正常
求分析 谢谢了
附上机器图纸

网友A:
c6003拆了再试,或者换个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6003拆了再试,或者换个南桥吧。

C6003 已经试过了 至于南桥我也是到最后实在找不到问题了才考虑更换一个试下

网友B:
难道被你烧鸡,把鸭也烧了  造成电池过来的电压不能带动负载?

网友B:
RTC_PWR   看下这信号都去那 会不会是它拉低了电压  也把Q6001   1脚到电池的路线跑下,有没有短路拉低电压,那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被你烧鸡,把鸭也烧了  造成电池过来的电压不能带动负载?

不知道啊 彻底烤熟了 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啊 彻底烤熟了 想不明白

吃饭去,等你修好后的问题所在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C_PWR   看下这信号都去那 会不会是它拉低了电压  也把Q6001   1脚到电池的路线跑下,有没有短路拉低电压 ...

RTC_PWR  只到Q6001 1脚 和 Q6002 G级 还有个 R6008 电阻
这些都排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C_PWR  只到Q6001 1脚 和 Q6002 G级 还有个 R6008 电阻
这些都排除了

现在问题是 插适配器一切正常,只有电池开机就报错是么?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小电池那块有问题是吧 把Q6001重新焊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是 插适配器一切正常,只有电池开机就报错是么?

不是 说简单点 就是时间日期不能保存
取了适配器和机器电池 时间日期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小电池那块有问题是吧 把Q6001重新焊一次

换都换了两个 有块大概一样的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 说简单点 就是时间日期不能保存
取了适配器和机器电池 时间日期就掉了

那你把R5006那电阻断开测试下 2脚有没有电压 应该没断线的可能吧?还有那电池座也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R5006那电阻断开测试下 2脚有没有电压 应该没断线的可能吧?还有那电池座也看看

你说的是 R6006吧 没断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 R6006吧 没断线的

我是想知道那里被拉低  。。。我还想叫你把电池那个线路割断看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知道那里被拉低  。。。我还想叫你把电池那个线路割断看看的。。。

+RTC_VCC 经过R6006以后 就被拉低了 也就是 RTC_PWR
我去掉 Q6001以后  R6006的1脚电压也正常的3V
现在新发现的 机器装上电池 4200毫安那个外置大电池 RTC_PWR 又正常了 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_VCC 经过R6006以后 就被拉低了 也就是 RTC_PWR
我去掉 Q6001以后  R6006的1脚电压也正常的3V
现在 ...

RTC_AUX_S5  之前你说这阻值才70欧  你把C6003 换掉看看,我只能怀疑它有漏电的嫌疑了。插大电池和适配器电压持续供电稳定,用小电池的话,电压不足。你把那电容拆了看看。。。

网友B:
被弄晕了, 要是我的话 断线,自己飞线弄个电路过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被弄晕了, 要是我的话 断线,自己飞线弄个电路过去看看

飞线试了 还是一样被拉低
C6003电容 我装都没装 还是一样的
其实机器现在只要不取大电池 就不会掉时间和日期 也不会5声报警
我现在就是想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想知道南桥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D:
问个问题,楼主用的几V烧鸡呢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E:
用不多久肯定返修 的      可能是RTC 电路电容变质  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个问题,楼主用的几V烧鸡呢

线性3V 阻值低 3V以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线试了 还是一样被拉低
C6003电容 我装都没装 还是一样的
其实机器现在只要不取大电池 就不会掉时间 ...

问题是南桥挂了话,3D3那边电压过来也没用,真的不知道你烧到那里了而且我说的飞线是把R6006的1脚移开焊盘,看有电压不,有电压的话就飞线到P6001  1脚  和R6008  1脚  记得把  他们1脚的线切了。要么就把Q6001   1脚移开焊盘直接飞线给它  Q6002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不多久肯定返修 的      可能是RTC 电路电容变质  南桥问题

RTC_AUX_S5去的地方我都一一检查过了 最后只剩南桥了
我想不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3D3V_AUX_S5通过Q6001产生的RTC_AUX_S5又是正常的
如果南桥有问题 按道理说不管是 3D3V_AUX_S5 还是 RTC_PWR 经过Q6001产生RTC_AUX_S 都应该被拉低啊
Q6001 我取掉直接飞线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南桥挂了话,3D3那边电压过来也没用,真的不知道你烧到那里了而且我说的飞线是把R6006的1脚移开焊 ...

把Q6001摘除 R6006 1脚是有电压的
我按照你说的把1脚线切了 飞线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Q6001摘除 R6006 1脚是有电压的
我按照你说的把1脚线切了 飞线试试

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我划断了 还是一样
而且 昨天试过装上外接电池以后  RTC_AUX_S5有2点6V左右 时间也能保存
但放了一晚上 电池我也没取 今天早上开机 时间日期又掉了
只是没有出现5声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划断了 还是一样
而且 昨天试过装上外接电池以后  RTC_AUX_S5有2点6V左右 时间也能保存
但放了一晚 ...

难道桥有问题?某个模块有短路?要么你插上适配器,不开机摸下南桥看看会发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啊 彻底烤熟了 想不明白

不知道啊 这个好像不行啊。

网友:
我这一台N4030 也是 开机报CMOS RTC POWER 什么的 错误,时间无法保存

电池3.2V,于是放了下电,发现开机没报错了,反复试了多次都没问题,就没管它了,也没去查原因

期待楼主搞定!

网友F:
RTC_AUX_S5对地阻值 70多欧 也不知道这个正常不------不可能正常。RTC_AUX_S5有短路 为什么 3D3V_AUX_S5 过来的正常 而只有 CMOS电池+RTC_VCC 不正常------一是3D3-AUX-S5能量大些,又没有多少压降,CMOS电池+RTC_VCC有Q6006的压降。可以认为RTC_AUX_S5对地阻值 70多欧 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RTC_AUX_S5对地阻值 70多欧 也不知道这个正常不------不可能正常。RTC_AUX_S5有短路 为什么 3D3V_AUX_S5 过 ...

只是这短路不太好差
客户不愿意换南桥 最后维修费用上面给客户少了30块 把机器拿走了
没机会再研究下去了
谢谢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