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

楼主(2014-05-25):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联想Y450的本本来,说开机要掉电,掉上电流表,电流跑到1A多点就掉电,每次都是到1A多,掉机看主板没进水,上论坛看了一下,都说是显卡电源小板,我取下小测了一下,没有坏的,PQ1也是好的,测电压只有1.14V,这个电压不够,这个现像会不会是显卡自己坏了呢,电源小板也没有查出有坏的地方,

网友:
那你要看看有没有过内存,过了应该就显卡小板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显卡小板电压正常了,有1.8V电压,电流能跑到1.2A不过也是刚跑到显卡就掉电,我想可能真的是显卡芯片坏了,准备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现在显卡换了还是一样的,电流跑到1.2就掉电,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吗

网友:
是不是没过内存啊

网友:
焊试一下显卡

网友:
先不插内存看,电流到哪,以前有修过小板上有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显卡修过吗

网友:
先刷下BIOS可能会好

网友:
直接换小班吧

网友:
把开关拔掉。还掉电吗                    ,开关u2坏了吗

网友:
小板上面的转换电压直接拉过来看看。

网友:
现在查到开关上电压不够,会不会是南桥把电压拉低了呢,

网友:
同楼主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

网友:
等待楼主维修结果啊

网友(2014-07-19):
我的是0.93就掉电,修的郁闷啊  ,小板也换了。

网友:
修好了L4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