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笔记本wifi连接不正常

楼主(2014-05-25):
试过其他地方wifi都能正常上网,某些地方能搜到但是马上无限掉线,有个地方更换了路由器之后可以正常上网,装GHOST版WIN7,求助各位大神这到底是系统问题还是无线网卡的问题

网友:
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WiFi的距离。

网友(2016-10-06):
同求,我要掉线,只有重启才可以连接

网友:
应该是热点距离和信号强弱关系。既然有些地方能连上就不是网卡和系统关系了。

网友:
WiFi 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