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 上电1.4 跑码不显

楼主(2014-05-25):
如题  这系列的自己很多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HM55 的桥 BIOS 易坏 很多 直接刷BIOS 就好了 悲剧的时候要刷很多个BIOS 才能 遇到一个能刷亮的 这个机子故障如题 客户说是有的时候开的起有的时候开不起  拆机检测 上电1.4  跑码了的 跳了三四下直接掉到1.1左右 看跳变感觉是 没过显卡 因为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直接刷BIOS 好了 这次刷了 四五遍 就放弃了 掉头查帖子  看了很多 有换HM55 换显卡的有个帖子引起我的注意 说是换了CPU 供电的七个MOS管之后好了 (这只是思维的一个跳点) 我想起之前修过的一个同系列机子 是上4G 内存不能点亮上3G 2G 内存都能点亮 但是4G 内存 在热机的时候能点亮 遂直接 热机 冷机多次尝试 都是 热机4G 能点亮(最后压CPU座子搞定)  想到这里 果断拿起风枪对着CPU 座子以及周边加热一番 温度大概50度左右 上电 电流跳变1.4-1.3-1.6-1.9 亮机 这次不想反复测试了 判断故障多半就是CPU 座子的问题 直接上BGA 压座子  冷机 热机均能点亮 至此搞定
稍候顺带原机备份BIOS

网友A:
呵呵 ,你这个机器用不了一个月应该还会回来的,,
真正问题应该不是CPU座子问题哦。。。

网友B:
感觉 很多人都不觉得CPU 座子容易虚焊哈  其实换一个思维 想想CPU 座子虚焊的几率其实也不低  其原因个人偏见列出观点:
CPU 的发热量相对来说不比显卡 北桥低 但是他的散热和保护一般都比显卡好 所以故障率比显卡北桥低 显卡散热向上是直接芯片到铜管散热片  向下 经过锡珠直接到PCB 很显然核心部分向下的温度要高于边缘导致 温度不均衡 (旧机子PCB和芯片 板看得出来中间变色比边缘明显) 使PCB 变形  锡珠又是固定的(芯片和PCB 的热膨胀系数不可能完全一样)时间久了接触点之间 自然会有位移 然微乎其微 但不能排除这会导致BGA 虚焊  但是CPU 座子呢 个人认为可以理解为座子与CPU 为一个整体的芯片 压到PCB 板就像很多板载CPU 一样去除了座子 导致虚焊的可能性同 显卡一样 其次就是CPU座子的BGA 面积较大 更容易导致温度不平衡 变形  还有一点 就是锡珠直径较大 个人感觉 锡珠直径越到 越容易导致虚焊直径没有发现HM55  65  之类的 0.35直径锡珠的桥虚焊过 一般都是 怀疑损坏更换  一开始还会怀疑虚焊 但是每次拆了之后 没有上机就很肯定的排除了至今没遇到一次这系列桥是因为虚焊 植株或者压桥 修好的

以上观点 纯属个人愚见 有错误勿喷 请指导

网友:
既然修好了 这个就是经验 不过要不返修 这个机器我也遇见过类似问题 ……CPU坐没有焊过……

网友(2014-07-03):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暗夜星辰 -5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B(2014-05-25):
这里附上 备份BIOS

网友:
淡定哈,能撑过保修期就ok了,这种奇葩故障我还真没遇到过,碰到这样的有思路最重要

网友:
这样不一定稳定吧、但是也只能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附上 备份BIOS

哪个版本的哦

网友C:
楼主    不要有侥幸

网友:
CPU座上多大温度是搞啊。。。。

网友D:
误打误撞的经验,实在没辙的时候值得试试!!!!!!!!!!

网友E:
大神们:现在的CPU座子这么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这个机器用不了一个月应该还会回来的,,
真正问题应该不是CPU座子问题哦。。。

可以 肯定的说绝对是CPU 座子的问题  昨年修了一个不认4G 内存的 就是压座子好了 一年了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误打误撞的经验,实在没辙的时候值得试试!!!!!!!!!!

你要觉得是误打误撞 那就算是吧 不信你下回遇到这种 你可以试一下   华硕989 座子虚焊 我遇到好几个了 其中有一个做座子 做挂了(掉点)直接换板了 但是拆了座子之后还是能看到 虚焊的焊盘 都发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不要有侥幸

不是侥幸 因为不是第一次了而且 还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这个机器用不了一个月应该还会回来的,,
真正问题应该不是CPU座子问题哦。。。

上一个这型号  4G 内存点不亮的也是座子虚焊 用了有一年了 中途还有个座子做挂了换板的 我遇到的 989 座子虚焊的真不罕见了  下回遇到不妨一试(前提是你能压好 最好直接买个有铅的座子回来换了)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2014-07-03):
宁夏的爱恋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25):
引用 网友E:
大神们:现在的CPU座子这么容易虚焊????????

遇到了就晓得了

网友:
内存条上的标签 看不到了 版号 是K42JA_MB  REV 2.0

网友:
以后遇到这款机器,就多注意下了。

网友F:
看起来危险啊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危险啊这机器

过了危险期 就不危险了 哈哈

网友:
怎么 感觉 很多人都不觉得CPU 座子会虚焊了 其实转换一哈 思维CPU 座子 虚焊的 几率不比显卡 低
一。发热量在一定程度上不比显卡 北桥低 散热 两个方向向上传给导热管 向下 通过针脚到CPU座 在到PCB 板
二。BGA 面积比一般显卡 北桥都要打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 单位面积内的温度不能完全一致导致板子自然弯曲也一样会导致座子虚焊 (知道热金属开关原理的人 应该理解) 我遇到的座子虚焊的 焊盘一般都是靠近边缘 特点是 摘除座子之后个别焊盘光亮无锡  或者焊盘直接氧化发黄变黑

网友G:
原理是什么呢,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理是什么呢,请教

原理就是经验 压好过一台 一年无返修 所以就这么肯定

网友:
哦 。不会因为CPU底座虚焊吧

网友H:
别人说有通病,我没遇到过。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800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别人说有通病,我没遇到过。

那帖子 刚刚看完了 现象都一样 方法不一样  如果是那个电阻 加热能好 说明那是一个热敏电阻 但是电阻 阻值变小这个观点 个人真不敢苟同  你要是说什么电容 容量变小 电感磁通变小我还能认同 但是电阻 至今 无遇到一粒 阻值变小的(难道是受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帖子 刚刚看完了 现象都一样 方法不一样  如果是那个电阻 加热能好 说明那是一个热敏电阻 但是电阻 阻 ...

但是好多人都遇了,下次再遇到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但是好多人都遇了,下次再遇到可试试。

那一例中 是电源管理芯片 和驱动芯片架构 驱动芯片是RT8202  我这个机子的CPU电源芯片是RT8856   应该 不是同一个故障

网友I:
这机器必返修  你风枪加热下CPU附近就能用段时间

网友:
热机能开 冷机就不能开  不是风枪吹过 就一直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必返修  你风枪加热下CPU附近就能用段时间

热机能开 冷机就不能开  不是风枪吹过 就一直能开

网友J:
实际维修中 CPU座虚焊的几率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实际维修中 CPU座虚焊的几率很小。

的确是很少  但是不能排除 就像我上回修的一个戴尔5110(貌似是这型好)APU座子虚焊 直接拆了 有抹点助焊膏 做回去了  发帖子 都说着机子是通病 要返修   到现在都没返修  应该快三个月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用户是个 学生党 有问题的话就会很快拿回来的 拿回来我再 更新

网友:
cpu座子虚焊的碰过的还是很少哟

网友K:
楼主为啥不加焊而是压呢?压了还会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楼主为啥不加焊而是压呢?压了还会松吧

就是 加焊我们这习惯上说压一遍就是上BGA 加焊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加焊我们这习惯上说压一遍就是上BGA 加焊一遍

哦~哈哈,老乡,听不懂

网友:
楼主实践很多啊。佩服。

网友:
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网友:
怎么加焊CPU座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感觉 很多人都不觉得CPU 座子容易虚焊哈  其实换一个思维 想想CPU 座子虚焊的几率其实也不低  其原因个人偏 ...

你这个机器过不了多久还是会返修的,真正的问题不是CPU那边的问题。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机器过不了多久还是会返修的,真正的问题不是CPU那边的问题。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那就只能坐等返修咯 话不能说的这么满    十个不同的故障点 可以导致同一种故障显现 但不能保证十个同故障现象的机子  就是同一个故障点  只要你认可座子虚焊 也会导致机子跑码不显 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客观存在的哦

网友:
我的JP 同故障啊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cpu座子虚焊会不会只是表像?

网友(2014-07-03):
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这机器太垃圾了,返修的几率太高了

网友:
楼主,CPU坐怎么加热啊,我现在是菜鸟,没有加焊过,还望你能解释解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内存4G 不行 2G 可以开机 当时没修好 现在知道了 原来是CPU做虚焊了

网友:
K42J的机子电流上到1.几不亮的,加热CPU供电芯片大多都能亮,但是冷机不行。我修到过多台这样的,加焊CPU座子,返修率高。要是返修了,请楼主给予回复

网友:
直接上BGA 压座子,温度多少,是不是和焊桥一样搞啊。

网友:
有没有人搞定了?

网友:
不是cpu做问题 是有个电阻要换   你家热加到那个电阻了

网友:
就在cpu后面

网友:
我碰到的插两根不行 插一根 随便哪个槽都可以 不小的是座子问题不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这边也遇到一台机器,宏基的,电流上到1.3就不动了,没有跳变,也不显示,请问什么问题呀

网友:
希望别返修就好。。。

网友:
这都行,下次遇到了也要考虑哦

网友:
还是多试试吧,说不定会返修

网友(2014-10-17):
我觉得根本问题没找到 估计撑不过一个月

网友:
不一定是CPU 座子的问提吧 ,,

网友:
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没有修过CPU座虚汗的

网友:
学习。。原来离Cpu座子空焊了也会这个样子。。谢谢分享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楼主,压座子跟桥的温度一样吗?

网友: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
LZ加焊CPU座子返修了没?

网友:
哥们 这机器不是什么显卡什么问题 ...这些机器 时好时坏 不是什么电阻的问题是 1.05的滤波电容出问题 ...我反复测试过的了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显卡呢?你确定这机子能用一个月?

网友:
我维修过两台这机器 更换南桥好了 过几天又到回来的 ....后来发现是1.05V的电容出问题 .....更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 座子那那么容易 虚焊, 修了这么多一个也 没见过 。 身边有个奇葩就爱加焊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