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通oki5560SC竖线不直

楼主(2014-05-25):
四通oki5560sc竖线打不直.车字轴有打油,也调整了打印头。打印表格时竖线打不直,字体扭曲。求助

网友:
打印头问题吧。。。

网友:
驱动换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是打印头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校准吧,也可以在驱动菜单里面选择单向打印可以改善这种问题,但打印速度会降低。

网友:
校准一下试试吧

网友(2014-06-26):
先关机,同时按下联机和切纸键在开机,就恢复出厂!!!! 校正的方法是(1) 按住“换页/高速打印”键开打印机。(2) 装打印纸,打印机自动打印“打印机功能设置开始 ?”。(3) 按“换行/常速打印”键,打印“横向打印位置调整 (常速)”及校准线:部设置完毕后,按“用纸定位/出纸方向”键保存设置结果。如果不想保存,直接关闭打印机即可。

网友:
检查3个地方:
1传感器
2看一下皮带是不是太紧或松
3看一下色驱和色带转得顺不顺。

网友:
直接按打印机按键有校准设置的,不行的话打印头档位就是几层纸的那个,以前压的太低线就左右不直,但那个是映美530K打印机,你可以尝试下。这个机器也很老了,有些新的机器直接在驱动里可以调的

网友:
OKI5530菜单设置:
1.按“换页”键不松开,打开电源,打印头复位后,松手。
2.装打印纸,打印出“打印机设置开始”。
3.按“换页”键,选择设置项,按“功能选择”键,修改设置值。
4.设置完成后按“用纸定位”键结束菜单设置并保存,否则菜单设置无效。

打印机的双向打印校准
如果设置了单向打印,则双向打印的校准是可选的,否则就是必须的。双向打印的目的
就是要保证正向/反向打印行的纵向对齐。
(1) 按住“换页/高速打印”键开打印机。
(2) 装打印纸,打印机自动打印“打印机功能设置开始 ?”
(3) 按“换行/常速打印”键,打印“横向打印位置调整(常速)”及校准线:
|||||||||||||||||||||||||||||||| FWD ||||||||||||||||||||||||||||||||
|||||||||||||||||||||||||||||||| REV ||||||||||||||||||||||||||||||||
(4) 按“连续纸退出功能选择/切纸”键进行横向打印位置调整 (常速),直至正反双
向的打印竖线精确对齐。设置过程是循环的,如果设置过了头,只需连续设置。
(5) 校准后按“换行/常速打印”键,进行下一项设置“横向打印位置调整 (高速)”,
设置方法同上。
(6) 按“连续纸退出功能选择/切纸”键进行设置,按“换行/常速打印”键或“联
机” 键进行其他选项设置总的设置过程也是循环的。
(7) 全部设置完毕后,按“用纸定位/出纸方向”键保存设置结果。如果不想保存,直
接关闭打印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