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710s 开机无显示 外接无显示 求助

楼主(2014-05-25):
hp 4710s 开机不显 外接无显示  电流跑到0.95 不动  客户说坏之前正常关机 之后就无法开机  电源指示都亮
有维修经验的敬待指教
6050A2252301-MB-A03 板号  ATI独立显卡

网友:
吹一下显卡,如果不行,屏线屏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吧,把内存拔掉如果电流变小,就加焊显卡,如果电流一样,加北桥

网友:
直接焊北桥

网友:
显卡 北桥 个吹一下、

网友:
桥和显卡直接吹!吹过后是否受用???

网友:
直接干显卡    内屏是走的RGB  外接是走的LVDS两个都不行,当然是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重做一下北桥,遇到 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