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教 立象0s-214条码机 两个等来回闪烁 主板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4-05-25):
接客户一台立象0s-214plus条码打印机 接机器时 两个灯来回闪烁 就和没有认到纸张一样 传感器拿清理也不好 换主板好了 原来的主板怎么修啊 有没有修过的高手

网友:
找不到 这个主板的电路图,既然有好板,你对比着好板去查找问题点,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打印机的板不是高手真心不好修

网友:
我那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没修好啊

网友(2014-06-28):
只能换板子了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不好修,都是换的。上次这个机器打印位置不对,怎么调都弄不好。按FEED恢复出厂也没用好。打标签很慢慢的就偏下了,调一下就偏上,都精确到0.0几了,传感器也清理过了,实在没办法。因为不是偏得太厉害,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