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无带价维修

楼主(2014-05-25):
本人新手昨天接到一部惠普4411S.不能开机的。插上可调电源后无待机。拆机器后发现Q25 D级无电压。看图后猜想要么Q25坏。要么G极控制电路的问题。我想新换个Q25MOS管试试。可它是那种小管。好难找。因为它是电源口的第一个MOS管。最后我就试试直连看看行不行。没想到亮了。本人新手啊。请问此处直连可以吗。会不会有其他故障发生。。谢谢各位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A:
不可以,直连就不受控有大电流的电压直接到下一路,后面有短路的话就直接烧一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连就不受控有大电流的电压直接到下一路,后面有短路的话就直接烧一片了。

谢了。我还是去找个MOS管换上

网友B:
直接连线,把电池装上肯定会大电流的。

网友:
就这样就OK了,只是万一以后又有短路,这个管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找个管换上为妙,减轻你以后的维修难度。

网友:
尽量别飞线  用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线,把电池装上肯定会大电流的。

我装过电池试过好像也没事,没有大电流啊

网友:
找个管子换上去吧。。这样用起来也不放心,万一烧坏主板就不好了。

网友:
换了是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主真是胆大哦,连上了不是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嘛,到底是D极无电压,还是S无电压,是P沟道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