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源专修修坏道问题 自校准流程

楼主(2014-05-25):
刚接触到硬盘维修。好多地方存在疑惑,请各位前辈们给点指教。谢谢。

一块WD1600AAJS-22PSA0 硬盘, 固件全好 , 磁道全好,有红绿块, 按照效率源专修的说明书,从硬盘装入——按“擦除缺陷主表"按钮——按3个清Log的按钮——按“编辑自校准”按钮——起始位置0001——保存——成功跳转0002——失败跳转FFFF——保存——按“启动自校准”按钮
   自校准12小时以上, 停止校准, 断电挂机器测全 蓝×  ,因为不知道具体流程, 所以进行低格后 蓝×没有了,但是前端出现了越50个绿块。   2G往后全部正常。
想用效率源砍段砍掉前面一部分, 但是到ZONE操作界面 选定第一个框后并没有出现说明书上右侧的确定按钮。比较疑惑。

   总结:   效率源的自校准流程做完后还需要做什么才不会出现蓝X  。 ZONE操作(砍段)的具体流程。

小弟较少在论坛里面请教问题, 都是坚决自己研究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次小弟已经在电脑前挂这片硬盘1周时间了,任然没有什么突破,望前辈们给点指教。

网友:
现在效率源对维修硬盘这块功能不是那么好用,建议你使用WDR,用效率源只能做做数据了

网友:
方法,思路,操作流程都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