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跑00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25):
华硕P5G41T-M LX V2  故障现象是触发后跑了98 5B 后1秒后跑00,开始怀疑BIOS旁边的822的电阻,更换后故障依旧,用二极管档在路测试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的两条对地电阻450,通电后测试测其中一根线是0.91伏的电压,另外一根是正常的3.3伏。跑线旁边有个S11的8脚芯片更换后通电正常点亮。总线的两个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多,没有电压

网友(2014-07-14):
今天刚修好一块同样故障的板,给楼主顶一个

网友:
怎么没图...

网友:
我也修好了一块,不过不是很稳定,因为内存电压只有1。45V,可以显示,不过插另一条内存槽的话电压只有1。2V,检测卡跑E0无显示,求解

网友:
请问一下,你说的S11是哪个芯片,主板上没有标啊

网友: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   是哪针

网友:
我修到的都是822的电阻,其他的都不会修,学习了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G41啊  过去了啊

网友:
这个我修过的,坏的挺多的。

网友:
我也修好的有,但是修好的很少很少。大部分P5G41搞不定。

网友:
我遇到一个没有CPU供电,没修出来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和楼主学习了 顶

网友:
看得挺带劲儿 自己修不来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牛B

网友:
手里刚好有块这板子试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根本就没看帖,这人家都是修好的

网友:
我遇到G41不跑码是cpu座针脚塌了,扶正就好了

网友:
拆掉不装也是可以的!!!我试过!!!没什么影响的!!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块1S后跑00   不过没修好,没什么思路,现在学习了!

网友:
SMB总线的问题

网友:
你这玩笑开大了吧,我把那电阻拆不装也有CPU电压

网友:
加焊后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