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暗

楼主(2014-05-25):
acer 4743 开机一会就屏暗,后来按按后面又暗了,后来彻底的暗了  求各路神仙帮帮忙

网友:
是LED的屏  碰碰有时还好用   有时就不好用

网友:
学习学习 来看看

jena7 -3 严禁灌水

网友A:
同求 一问题 Acer one 522 本本 开机提示 按F2 进入设置 之前有被女朋友 开机时乱按过,是不是BIOS被改动过那个值?

网友:
这个一般是屏的问题。灯珠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 一问题 Acer one 522 本本 开机提示 按F2 进入设置 之前有被女朋友 开机时乱按过,是不是BIOS被改动过 ...

进BIOS 初始化一次 试试

网友:
暗屏后 屏接口电压量量都还正常吗 或者你的屏线断了也有可能

网友:
是led的屏吧

网友:
屏或者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