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不开机,待机大

楼主(2014-05-25):
用手摸CPU供电铁皮管子,好烫,换,电流1.05-1.28不亮,后换CPU 机器亮了,没想到此机器的CPU这摸容易坏,好像现在的机器CPU容易烧。

网友:
是这个系列的都这样,都算常识了。王八壳烧掉的U也一般会挂,你去论坛搜就知道

网友A:
铁管给 CPU供电,烧了肯定会影响到CPU啊 ,这个烧CPU还有几率的,

网友:
cpu也要好几百的啊

网友:
王八壳烧,为什么会引起CPU烧呢???????

网友B:
这个机器只要CPU供电的上管坏的话,CPU必坏。

网友:
可能是联想为维修人员设计的吧,这种王八壳坏后,百分五十都会把CPU搞坏,还有供电芯片也不能幸免,增加维修成本啊

网友:
这个系列的都这样,都算常识了。王八壳烧掉的U也一般会挂,你去论坛搜就知道

网友C:
这个太正常了 我有的都不去修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换铁皮管的 U可以亮 就是卡LOGO 结果还是U坏了

网友:
B460 B460E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已经是同病了  cpu的供电管坏  和无法关机 bios坏 都是b460的同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管给 CPU供电,烧了肯定会影响到CPU啊 ,这个烧CPU还有几率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正常了 我有的都不去修

你的意思是准备转行 修电脑多轻松啊 像你这样的高手大神级别的可以去造电脑了啊  人才让费了啊

网友:
修过几台,没一台烧了CPU的,LZ运气真好

网友:
老大,真的是神速啊,向你学习

网友:
铁壳的管子就是爱坏,CPU也挂了 只能说明那个人人品差了点

网友(2014-07-13):
楼主这还算比较幸运的了,只是换管子和CPU。

网友:
碰到过这问题的

网友:
已经修了3台都是把CPU都烧了

网友:
就是换乌龟管和CPU就好了?

网友:
修这系列机器多了就知道是常事了,不足为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只要CPU供电的上管坏的话,CPU必坏。
也不一定,

网友:
我这有台B470E的,王八壳都坏了。不知U有没有坏。

网友:
是不是乌龟壳坏了吧

网友:
CPU也跟着坏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