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58不开机简单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4-05-25):
三星R458,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可以看到没有维修过,打各电感的对地阻止正常,Vin电压也正常,加电,待机电流0.040,待机有点不正常,量3V 5V没有电压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这机子的开关容易坏,先把开关确认了好坏,好的,那就在板子上了,细细看了下班子,有点进水的痕迹,不影响,手摸到待机芯片的时候有点发烫,故障锁定,拿万用表打阻止,REF VREG3 VREG5都正常,看来是芯片的问题了,先换一个,问题依旧,有火点火了,加电,量电压,REF正常,VREG5 正常,VREG3 1.2V不正常,看来问题出在此了,要么VREG3的负载有轻微短路,要么滤波电容漏电,要么换的芯片有问题,挨个排除吧,先换电容,问题依旧,再看短路,打阻止200多了应该正常,但也用烧鸡法烧下吧,正常,看来还是芯片有问题了,找了个拆机件,装上去,量各对地阻止,正常,加电,电流成0.07了,看来应该正常了,电源指示灯也亮了,量待机电压,还是没有,有些机子带待机下就没有,按开关,开机了,电流唰唰上去了,接屏,亮机,搞定。

加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VREG3  1.2V!楼主讲下一般怎样判断微短(除了电压不正常)????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个6520S也是VREG3短路,量不出来,烧才出来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坏的挺多的这机器

网友:
我是新手。现在学习中

网友:
VREG3 1.2V不正常,正常是3v.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0.007待机吧

网友:
不是太复杂

网友:
楼主可否配上图片啊

网友(2014-07-15):
0.07的待机是不是有点点大啊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