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25):
联想B460,独显的机器,每次开机用几分钟就自动关机。初步决断为散热问题,于是拆机清灰,开机一分钟没到就自动关机,再次开机,新的问题出来了,不触发了,跟客人报主板故障后,裸板点一样不触发,由于这款机器不触发有通病,直接刷BIOS,无果,又重新下了个BIOS,再刷还是一样,没办法了,只能找图修了。测51123,8脚VRGE3:0V,17脚VREG5:0V,不正常,原来是这里的问题,再测VIN:20V正常,13脚EN0:2.4V,偏低啊,再测R376的阻值,图上标为290K,实测有时400K,有时500多K ,不管那么多,直接更换R376,上电,呵呵,3V,5V电压出来了,但还是不触发,心想是不是之前刷BIOS的问题,于是再刷回原来的BIOS程序,上电,自动触发了,心中一喜,再装CPU,内存,加电开机,电流到0.65A,不亮机,唉,新的问题又来了,无CPU供电。。。显卡发烫。。。纠结中

网友:
换个VCORE芯片试试啊

网友:
后面 乌龟壳    看看有没短路的

网友:
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查下CPU供电条件,另外检查下主板是不是有微进水,修过一个机器是有个芯片的两个脚长毛了,用一会关机

网友:
后面是否有短路???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加焊显卡

网友:
干一下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那个 290K的电阻爱出问题  还有铁壳MOS管也是爱出问题
或许这些是导致以前掉电的原因
不要轻易动显卡 ……

网友:
碰到这种机器真的搞死人哦

网友:
后面发现51123有些发烫,3D3V-PWR电压实际测量只有2.8左右,偏低,芯片订购中。。。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7-12):
修好了奉献维修经验主楼,谢谢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啊

网友:
铁壳管子测了没有。

网友:
查下CPU供电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好几台,通病。290K电阻,腐蚀

网友:
更换cpu供电芯片  和附近的那个上管

网友:
楼主你量下待机3V和5V电压,应该是有个电压偏低

网友:
想问下楼主修好了没,还有CPU的供电芯片是哪个型号的,我也有一台,被别人修过的,供电芯片是62882c,但是图纸是62882,这两个芯片我在论坛里看了好像是不通用的,我的机器是i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