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电视数据端口提示mmc 无法在比Interneet Explorer 5.5 以前的 .....

楼主(2014-05-25):
升级电视数据端口提示mmc 无法在比Interneet Explorer 5.5 以前的 Ionternet Explrr 版本上运行。不知是何意思?如何修复呢?(电脑中病毒了,用360查杀了一下,其他的好了。但是端口功能没了.....)

网友A:
从字面看,Interneet Explorer 5.5 版本较旧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字面看,Interneet Explorer 5.5 版本较旧的原因

哦  谢谢。但是之前一直在用 。而且刷机一直很正常,就是中病毒,杀毒以后 就连不了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但是之前一直在用 。而且刷机一直很正常,就是中病毒,杀毒以后 就连不了机了

换个硬盘重做个系统试试!换硬盘免得不是系统的事儿再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重做个系统试试!换硬盘免得不是系统的事儿再白折腾!

高手 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重做个系统试试!换硬盘免得不是系统的事儿再白折腾!

终于搞定了。把360查杀的关于系统的文件恢复了 就可以了特别回复一下,希望对同行有所帮助 关键是我的桌面东西太多了重做系统实在麻烦哦

网友D:
感觉应该更新I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更新IE!!

何以见得  我用淘宝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