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V星N9400GT TD1G无显显卡一例

楼主(2014-05-25):
前天客户在我这里换下了一块V星的显卡N9400GT-TD1G 闲来无事,动手修下它,现在生意确实淡,一天都不见几个人。
废话少说,直接入正题: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电脑可以听到正常的进系统正常的桌面启动声音。
过程:
先上一个显卡的全图给大家看看: 成色大概有七成新 ,不过后面有点脏,还有些小元件有发霉的现象,有图为证 其中C81的电容已经发生霉变,先外观看了一下,清理了一番,把C81换下,看到焊盘都没有了,直接用刀片刮 了下,换个新电容0402型号的脱锡焊上,这显卡应该是无铅的,想想V星的做工还是可以的了,我修过其它显卡一般都为有铅的多,无 铅的很少!证明V星的环保意识比较强。
     清理了一遍,直接上电测试,用万用表测GPU的1.2V供电没有,Q1上管无G极电压,D极电压12.7V正常,G 极受控于APW7065 PWM芯片 测只有1脚boot 12.3V  5脚 VCC 12.19V 的电压,用表测了一下外围电路没有发生故障的元件,6/ 7脚参考和补偿都没有电压,芯片故障具多,在别的料板上找了个同样的芯片换上,冷却后上机,直接亮机,呵呵,至此修复,没有什么技术含 量,亮机后用表实测了下这个片芯各个引脚 的工作电压:
1脚 12.3V
2脚2.3V
3脚0V
4脚 10.72V
5脚 12.19V
6脚 0.8V
7脚  1.28V
8脚  1.22V
希望这些电压对以后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个参考。
   闲来无事,写个帖支持下论坛,希望高手勿喷!

网友:
楼主牛B!显卡都能修!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A:
呵呵……向楼主学习了。我有快显卡上机直接电源保护,想向楼主请教下维修思路,先从哪里入手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向楼主学习了。我有快显卡上机直接电源保护,想向楼主请教下维修思路,先从哪里入手考虑?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你先看一下12V的供电是否短路再说吧

网友:
这个芯片比较容易坏,一般换个IC就可以了。。

网友:
修显卡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最好修不过了。。

网友:
好贴,我先顶起来

网友C:
那个,楼主知道丝印7kc SC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吗,我这有块显卡搞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楼主知道丝印7kc SC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吗,我这有块显卡搞不懂了

和这个显卡一样的型号吗?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管子呢?你发个图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这个显卡一样的型号吗?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管子呢?你发个图看一下!

不是啦,和你这个不是一样型号,我的是蓝宝石HD6850,背面有几个管子发霉腐蚀了,丝印分别是1AM、2A、7kc SC,前两个倒好说,就最后这个我查不到呀

网友:
我感觉现在修显卡,比修主板还好收费一点。修主板价格不好提起来,修个高点的显卡还可以收个大几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啦,和你这个不是一样型号,我的是蓝宝石HD6850,背面有几个管子发霉腐蚀了,丝印分别是1AM、2A、7kc ...

呵呵,可能是公司的代号吧,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意思帮不到你!没有丝印标示吗?

网友:
谢啥,我烤,这么不讲究啊

网友:
感觉显卡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你先看一下12V的供电是否短路再说吧

呵呵 我上回就有张显卡 电源要保护 后来毛了 整了个山寨电源直接把原件击穿了 换上ok 现在都还没坏

网友D:
LZ,你好,恰好我手里也有一块一样的显卡,故障也是一样,也是前几天给客户换下的,GPU,显存供电正常,7065各脚电压也正常,不知道该检查哪了,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这有个蓝宝HD67701G的也是能进系统,但是无显,从加电到进入系统都是一直无显,核心电压正常,楼主有无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Z,你好,恰好我手里也有一块一样的显卡,故障也是一样,也是前几天给客户换下的,GPU,显存供电正常,7 ...

看一下VGA接口有没有问题,真不行上BGA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E:
我的显卡无显示,风扇正常,电压检测如图标注,大师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VGA接口有没有问题,真不行上BGA 加焊一下显卡

VGA接口目测没有问题,具体要测行声场电压?还是?请不吝赐教,感谢!另:我没有BGA,汗ing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这么牛的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显卡无显示,风扇正常,电压检测如图标注,大师帮忙看看。

直接换后面的芯片!MOS管控制极都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后面的芯片!MOS管控制极都没有电压

楼主我再请教个问题,你拆显卡上小元件时风枪的温度调多少,我没有修过显卡,昨天吹半天都岿然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再请教个问题,你拆显卡上小元件时风枪的温度调多少,我没有修过显卡,昨天吹半天都岿然不动

风扇380°C

网友C:
差不多呀,我吹主板几十秒就搞定。莫非是显卡热传导太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呀,我吹主板几十秒就搞定。莫非是显卡热传导太快?

可能是有铅的吧,你可以把你的风枪温度调到400度试下,没有悍不动的元件

网友:
7065 PWM芯片 这种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
以前修显卡的时候,遇到没有芯片供电。基本换个供电芯片就有电了。。 短路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铅的吧,你可以把你的风枪温度调到400度试下,没有悍不动的元件

嗯,晚上再试试

网友(2014-07-06):
9400GT要是大芯片大多都是8500GT刷出来的.我修过好多都是打开散热器,芯片上写G86-303-A2,